[技术求助] 转:仪器仪表检查的五点经验

楼主(2012-09-08):
更新于2012-09-06 12:11:33 **出处:互联网
仪器仪表的维修在电子市场中是不口确实的一部分,仪器仪表公司只有凭借良好的检测技术才能让那些不合格的产品最终合格的走进市场,对仪器仪表的技术员工要有着良好的电子专业知识基础,也需要丰富的现场经验。
  1、敲击手压法
  经常会遇到仪器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与手压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将所有接头重插牢再试,若伤脑筋不成功,只好另想办法了。
  2、观察法
  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3、排除法
  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 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4、替换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5、对比法
  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具体方法是:让有故障的仪表和正常仪表在相同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比较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则可以断定故障出在这里。这种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

网友A:
经常可以用得到,楼主辛苦,感谢分享

网友B:
我看对比法是非常不错的,检查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网友C:
这几个方法都是经常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