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方案:开关电源+锂电池

楼主(2012-09-08):
有个设备,需要电流12V 6A,最高输入电压可以到15V。
目前采用12V开关电源供电,现在想把开关电源电压跳到13V,加上1个12.6V锂电池组,实现UPS功能。
查了一下,发现带充电功能的开关电源都是针对铅酸电池的13.5V的,没有12.6V的。

求推荐1个方案,能够实现如下功能:
1. 在开关电源有电时,利用13V给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2A左右;
2.在开关电源断电时,切换到锂电池供电。
3.体积小
4.电路简单
5.成本可稍放宽要求

网友A:
买一个改一下

网友B:
简单是相对的,你得隔离,OVP,OCP,OTP之类的吧

楼主:
不隔离,我想的是用开关电源的13V后面加个充电电路给锂电池充电
但是以前只做个dcdc,不知道合适的充电芯片

网友C:
我的项目中的电源部分是三节18650 LI+电池+外部适配器,我将充电部分交给刚毕业的一个女的去做,让她看MAX1873的数据手册,给我搞清楚每个外部原件的取值,结果快10天了都没结果:dizzy:
我大致瞄了下,MAX1873+PMOS的结构应该可以实现充电和自动切换。PMOS的G级连接到开关电源的VCC上,并下拉到GND;S极接到电池上;D极接负载。开关电源VCC接肖特基二极管或者用MOS管控制一下。

网友B:
楼上的,有点难为应届毕业生了

网友C:
:Q
额,明天看情况再给她一些提示

网友D:
支持24V 输入 2A 2-3节锂电充电管理
上个月刚要了块demo 测试,还行,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看了一下,MAX1873的确满足要求,但是功能多了一些,稍显复杂
MP26123功能也满足要求,但是零售买不到
查到一个CN3703,有人用过么?可靠么?

网友E:
真羡慕5楼的徒弟,要是刚毕业就有项目做多好啊

网友F:
我们有充电IC,可以充3节锂电,最大2A的充电电流,SY6912A,如有需要,QQ 1554910662

网友G:
回复 网友D:
0.1R 0.2R 1/2W这种检流电阻,大概多少钱啊,我们供应商给的要2-3块钱一个,坑爹啊,和芯片差不多贵

网友C:
12# batsong 几个电阻并联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应该这么贵啊
1元钱?

楼主:
想买个12V15Ah的锂电池组实验一下,发现淘宝上好多都是使用拆机电池组装的
请问,有谁知道哪家淘宝店的大容量锂电池组比较正规么?

网友H(2012-11-06):
12.6V就是3个锂电池的电压吧??可以使用可对多个电池进行充电的CHARGER.
http://focus.ti.com/en/download/ ... /bq24xxx-3cell.html
2A充电的比如BQ24105, BQ24115
http://www.ti.com/product/bq24115
http://www.ti.com/product/bq2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