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选用晶体管

楼主(2012-09-08):
晶体管的品种繁多,不同的电子设备与不同的电子电路,对晶体管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晶体管。
1.一般高频晶体管的选用 一般小信号处理(例如图像中放、伴音中放、缓冲放大等)电路中使用的高频晶体管,可以选用特征频率范围在30~300MHZ的高频晶体管,例如3DG6、3DG8、3CG21、2SA1015、2SA673、2SA733、S9011、S9012、S9014、S9015、2N5551、2N5401、BC337、BC338、BC548、BC558等型号的小功率晶体管,可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晶体管的材料与极性,还要考虑被选晶体管的耗散功率、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电流放大系数等参数及外地人形尺寸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2.末级视放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应选用特征频率高于80MHZ的高频晶体管。21in(in=0.0254m)以下的中小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750m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200V,一般可选用3DG182J、2SC2229、2SC3942等型号的晶体管。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5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300V,一般可选用3DG182N、2SC2068、2SC2611、2SC2482等型号的晶体管。
3.行推动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推动管,应选用中、大功率的高频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1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250V。一般可选用3DK204、2SC1569、2SC2482、2SC2655、2SC2688等型号的三极管。
4.行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输出管属于高反压大功率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1200V,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3.5A(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行输出管的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6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5A)。21英寸以下小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869、2SD870、2SD871、2SD899A、2SD950

网友A:
这个以前没有留意过,学习一下

网友B:
场效应晶体管有两大类,即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和绝缘栅型场效应晶体管,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管型(如彩色电视机的高频调谐器、半导体收音机的变频器等高频电路,应使用绝缘栅型场效应晶体管;音频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电路及调制、放大、阻抗变换、稳流、限流、自动保护电路,应选用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注意不同类型场效应晶体管的栅、源、漏各极电压的极性,其电压和电流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应用的电路可使用绝缘栅型场效应晶体管,但绝缘栅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应用的电路不可使用结型场效应晶体管代换。所选场效应晶体管的主要参数应符合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

网友C:
我一般捡着大电压的选,安全

网友D:
功放管一般耐压较高,IC电流也较大,耗散功率大,使用时要安装散热器,截止频频不应太低。
放大管耐压相对低些,选用小功率管既可,放大倍数要求高些,截止频率根据电路要求也要高些,以保证带宽。

网友E:
选择三极管是一门学问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包括最大电压  最大电流  响应频率  反向耐压值  温度特性  主要就是这些了   呵呵

网友F:
本人用的最多是MMBT4401, NPN型通用放大器,主要用其开关功能,实现电流放大。

网友G:
个人常用3DG201    3D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