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开关电源可以充电吗?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可以充电吗?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问开关电源可以用作充电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1,开关电源一般输出为固定电压 (如果输出为12v ,它的最高电压也就只有12v了,内部的稳压电路不会让电压升高的),但是电池的电压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的电压会上升的。这样电池是充不满的。
2,开关电源没有充电管理芯片,电池充满之后,电源会继续工作的,过充对电池伤害很大,也会有其他的危险。
如果你选择充电器的话可以选择电流在 10A的充电在12小时。15A的充电时间8小时。好的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充电的。

网友A:
如果你是想问是否可以给开关电源充电?那么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个不用解释。

网友B:
没有尝试过!

网友C:
:L,这个问题问题太泛泛了把!!!你的意思是用开关电源做充电管理?还是?

网友D:
可以充电, 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E(2012-10-13):
由于开关电源过流点太高,容易烧电源。因此不能当作充电器用。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上加上输出过流保护电路如何呢?

网友F:
楼主参考2楼的建议,开关电源别做充电器用

网友G:
楼主这问题猛一下的也把我给整迷糊了,,借鉴楼上各位的讨论了啊

网友F:
真有点迷糊,先听大家意见,我会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