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怎么更新封装?

楼主(2012-09-08):
我更改了封装过孔的内电层的Flash焊盘,请问怎么把Flash的更改更新到封装和PCB中呢?

网友A:
place下拉  找到update symbols  ,把那个封装勾上点击refresh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forgot,没有更新成功。我修改了Flash的anti-pad直径,在Update symbols里也有相关Flash的选项,但是就是更新不成功!是否还存在其他设置问题?

网友A:
看看你的PCB元件有没有增加固定(FIX)属性

回复 楼主:
如果有的话给去掉

网友B:
看看你的PCB元件有没有增加固定(FIX)属性

回复 楼主:
如果有的话给去掉
引用 网友A:
你太让我佩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固定属性,这个很头疼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能只更新FLASH,要整个封装一起更新,把你上面截图上的package symbol一起勾上试试

楼主:
8# forgot   这些也试过了,甚至直接在封装文件中更行Padstack,都解决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封装路径问题

楼主:
11# forgot 您好!forgot,问题已经解决了,在Tools——>Padstack——>Modify..中,打开响应的Pad,再更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摸索出的东西**最深刻

网友C(2013-11-10):
给力,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5-02-12):
晕,更新焊盘,跟封装是2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