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护压敏电阻或TVS?

楼主(2012-09-08):
在工业环境中电源入口是要加压敏电阻或TVS保护的,但当浪涌能量比较大的时候,就要烧掉压敏电阻或让前面保险断开,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但这样一来也给用户造成很**烦。有没有一种快速的热敏电阻窜到TVS前面,当有浪涌电压的时候TVS导通,瞬间的大电流让热敏电阻阻值迅速增大,过后热敏电阻又恢复,这样即不烧TVS,又保护了后面的电路,用户也不用换保险和TVS?
     我原来这么做过,先用过几十欧姆3W的线绕电阻窜到电源输入回路,后面并压敏电阻,但后来发现很多电阻都烧掉了。后来又改用自恢复保险,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哪位大虾用过麻烦告诉我下型号和具体应用电路

网友A:
压敏,TVS不就是牺牲自己,保护别人的嘛。
防护 要看你的等级,必要的情况下,用GDT。采用2级防护。

楼主:
压敏,TVS作用是嵌位,何必一定要牺牲呢,利用热敏电阻把过电压挡住不是更好吗?

网友B:
PTC就是啊

楼主:
PTC速度够快吗?

网友C:
两级防护

网友D:
有的,TBU可以做到,电压大于一定值,他就像继电器一样断开,电压回位就继续导通。

网友E:
不是有说法是在放电管和TVS之间加电感,抑制电流的,防止TVS烧坏吗,压敏电阻和TVS之间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