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28035 头文件和C文件

楼主(2012-09-08):
ccs, DSP, TI, ce, dc
开发28035的过程中,想用系统的H文件要在build option中preprocessor中包含以下两个目录。
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common\include;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headers\include
因为头文件分为DSP28x_Project.h这样和工程有关的还有如DSP2803x_Adc.h的通用的头文件,二者分别在以上两个目录中。
再就是C文件,如果用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common\source的C文件,而如果两个工程都用这里面的C文件,那么一个工程的C文件改动会影响到另一个工程,所以,应该把右击SOURCE,REMOVE原来的C文件,然后将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common\source中用到的C文件COPY到工程的目录中然后再右击SOURCE,添加相关的C文件(当然是从工程文件夹中添加)。其实这个目录中也有一个C文件,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headers\source,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这个C文件也是不可少的。DSP2803x_usDelay.asm也容易被遗忘。这样C文件就不会相互影响。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emCopy C:\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examples\xcloseloop\Debug\Example_2803xLEDBlink.obj
以上类似的错误一般为缺少头文件,这个就是找不到MemCopy函数。

网友A:
我一般把库文件加在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