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怎样的

楼主(2012-09-08):
下图是一个采用运放构成的可调电流源电路,请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求高手来指导。

网友A:
A1将2.5V的电压通过R1转换成mos管漏极电流,电流通过R2变为相对于Vcc的电压,再通过A2和R3变为mos管的电流输出。

网友B:
输入0v时A1=0,A2+高,输出电流大,vin=2.5v,A1出高,A2+低,电流小

楼主:
求指教;具体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C:
算下就可以了 Io= (Vin*R2)/(R1*R3)=Vin/510 ,3楼已经说清楚了呀。

网友D:
其实就是用Vgs的电压控制漏极电流,参数要参考器件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