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倍压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9-09):
(无正文)

网友A:
对。如果没有它在断电后C3上的电压除了自身漏电外没有放电通路而保持很长时间。

网友B:
正确,因为电压很高,所以必须泄放。

网友C(2012-10-23):
这个电路如何实现倍压的

网友D:
4# ljc01123 自己去分析,把交流电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电流流向分另画出来,流经的各器件电压标出来,你就就会明白。

网友E:
你那个C1C2这样用会爆的!!这又不是小信号!!你那R1留着干嘛?

网友F:
正半周,通过D2对C3充电,负半周通过D1对C2充电。
C2和C3的电压叠加起来输出。

网友G:
你那个C1C2这样用会爆的!!这又不是小信号!!你那R1留着干嘛?
引用 网友E:

C1C2应该是双向的安规电容。R1同样是泄放。。。。。。。。。。

网友E:
回复 网友G:

R1 你怎么走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