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程序时,出现[1034]错误,请指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9):
在编译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请指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E:\biSuoPICCXse\toppic.h:31:Error [1034] previous definition of macro 'YUYINMEN' does not agree

用的是MPLAB C18编译器

楼主:
问题已找到。定义重名了,谢谢!!

网友A:
呵呵, 又是个低级错误.

网友B:
这还要问啊?

自己看一下那行英文的意思就知道是宏定义什么的低级错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