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坛友,这里的R、C是什么用处?

楼主(2012-09-09):
请大家看一下这里的RC起什么作用,同步整流前。
缓冲?吸收?
好像不是,谁能帮详细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和原理,谢谢!

网友A:
陷波电路

网友B:
移相,或者称为相位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陷波?
能否解释详细一点?
谢谢,真没这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移相?
这里需要相位补偿吗?
望详解!

网友C:
高压吸收电路。

网友D:
T和C构成有阻尼的谐振回路。提高T的效率

楼主(2013-01-01):
嗯,就是一个吸收电路,与放在整流管上是一样的。
但有个区别,选用管子不同,放点位置不同

网友E:
缓冲丶吸收高次諧波

网友F:
楼主图片里的MOS管是装反了还是本身就是负压输出?

网友G:
吸收高频杂波的。

网友H:
T和C构成有阻尼的谐振回路。提高T的效率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