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烧写时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这种问题我我在430单片机上也遇到过很多次,程序不能运行很可能就是晶振坏了的原因,

网友B:
关于晶振的问题,的却需要仔细的,导致程序不能仿真下载了就麻烦了

网友C:
晶振关系到速率的问题,要注意啊

网友D:
估计就是晶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