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2-09-09):
小弟手头有一个2407的开发板,外扩了一个RAM,起始地址8000h,设置为MC模式,为了能够用仿真器仿真,所以小弟在FLASH里面固化了中断向量表的跳转程序如下:
.sect ".vectors"
RESET:       B  8000h
INT1:            B  8002h
INT2:            B  8004h
INT3:            B  8006h
INT4:            B  8008h
INT5:            B  800ah
INT6:            B  800ch
这个是可以用的,但是这里只包含了6个硬件中断,我现在需要用到一个软件中断,所以我写了如下的程序:
.sect ".vectors"
RESET:    B  8000h
INT1:            B  8002h
INT2:            B  8004h
INT3:            B  8006h
INT4:            B  8008h
INT5:            B  800ah
INT6:            B  800ch
RESERVED:   B  800eh
SW_INT8:                 B  8010h
SW_INT9:                 B  8012h
SW_INT10:   B  8014h
SW_INT11:   B  8016h
SW_INT13:   B  801ah
SW_INT14:   B  801ch
SW_INT15:   B  801eh
SW_INT16:   B  8020h
TRAP:    B                 8022h
NMI:    B  8024h
EMU_TRAP:   B  8026h
SW_INT20:   B  8028h
SW_INT21:   B  802ah
SW_INT22:   B  802ch
SW_INT23:   B  802eh
SW_INT24:   B  8030h
SW_INT25:   B  8032h
SW_INT26:   B  8034h
SW_INT27:   B  8036h
SW_INT28:   B  8038h
SW_INT29:   B  803ah
SW_INT30:   B  803ch
SW_INT31:   B  803eh
但是这个程序固化进去就有问题了,我所有的程序,用上面那个可以仿真的,用这个都仿真不了,一走就飞。
不知道是不是我固化的这段跳转程序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希望有人可以看到~~

楼主:
汗 没有人注意到么 。。。。。

网友A:
看看芯片资料, 检查这个映射是不是和别的寄存器冲突了,我也新手,提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