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载波通信

楼主(2012-09-09):
最近公司在调研智能家居的项目,打算使用PLC(低压载波通信)的通信方式,除了通信速率低,请问还有其他的技术局限吗?

网友A:
电力线载波?

网友B:
低压载波通信,现在的速率可不低啊,理论值50M是实现了,200M听说可以,20M的已经大量使用。
缺点就是近、容易受电器拖累。同样也会干扰别人。

楼主:
3# 李冬发 请教您一下,在国内哪家的方案比较成熟?在智能家居控制领域,有比较成熟成功的案例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