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我的AD10、AD9切换PCB层面快捷键怎么不好用了?

楼主(2012-09-09):
RT,快捷键“*”不好用了,是不是非要重新安装一下才好用 啊?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吗?不是键盘的事情。应该是软件的情况,:( ,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点击左上角的DXP图标下拉

有可以设置快捷键的,进去找到PCB项目,把层切换快捷键改为*就可以了

我这电脑没装AD,所以没法给你截图,你自己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我按照您这个方法试了一下,我发现在我的软件中的PCB Shortcuts里面的“下一个信号层”是选择“*”即Multiply。然后我点击编辑看里面的内容,也没错,与我另一台电脑上的配置相同,见下面两幅图。就是按快捷键*不好用,按“前一个信号层”的快捷键Shift+*是可以切换的,但是布线的时候按住Shift+*没有只按住*方便;后来我把软件卸载掉,重新安装还是出现这个情况,*不好用,弄了一下午也没弄好。谢谢版主

网友B:
楼主我给你说个好办法,就是在准备切换层的时候按Shift+Ctrl,滚动鼠标滚轮就可以选择布线的层,这样布线时会自动给加一个过孔。

网友A:
你把“*”换一个键试试可行,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是系统或者软件所致,一般的卸载很难卸载干净

4# k8k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昨天我都删除了把所有的版本,然后都用360和qq软件管家扫了一遍,估计还有些东西没有删除,先按照5楼的方法用着,还可以但是没有*习惯,我试了输入*不可以,软件好像是识别,输入Multiply即是乘号的意思就是*。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方法也不错,用一个手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先这样用着,谢谢啦~呵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注意看下是不是你过孔大小设置问题导致放不了过孔,可能与过孔规则冲突

网友D(2012-11-07):
有用的东东,顶!

网友E:
学习了一下,快捷键的应用很广泛的!

网友F:
学习了一下,快捷键的应用很广泛的!
引用 网友E:
是的。

网友G(2015-02-27):
搞了半天原来是输入法没切换到英文状态。

网友H:
层切换的话 ,默认的不是数字小键盘的“-”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