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被妖魔化的延时程序的写法

楼主(2012-09-09):
在论坛里看到如果谁的程序里延时程序里用的是使用这种for(i=0;i<DelayCnt;++);这种死等的的方法,就会很多人来指出,这种做法太没有效率了,太没有实时性了,太没有水平了,应该使用中断+标志位的方法等等这种做法就真的那么不堪吗?其实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而已,对单片机系统没有真正的深入了解,单片机一般都是
完成控制功能,实时性真的很重要吗?对个别系统来说实时性可能很重要,但是对更多的系统来说实时性并不重要,但是不管任何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最重要的,而这种循环方式的可靠性是高于采用中断方式的,中断方式数据要进栈,要出栈,程序计数器要跳转,其操作过程用受到干扰概率大大增加,在IEC61508标准里面就推荐尽量减少中断的使用,采用中断的方式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程序的执行时间不是那么很可控,这个程序的执行时间宽度可能会很大,有可能这次需要1ms,下次就需要5ms,如果每个子程序都是这样的话,就会使整个程序的时间变得不可控,很难计算,很多人会问,运行时间不可控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很多重要的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做法就是使程序运行时间是固定的,然后系统通过顺序逻辑监视的方法检测程序运行是否正常,其基本原理就是依靠程序的运行时间来判断某个程序是否在运行。所以说在程序中使用这种方法并不丢人,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

网友A:
绝大部分吵架都是源于不讲应用环境就说自己的东西好。

网友B:
大大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C:
呵呵,你没有开任何中断?不知道没有任何中断的控制能做什么。设计单片机的人不傻,不可靠的中断功能人家设计来干啥。有些东西也是死等不来的,不是你等了它就必然发生

网友D:
很有道理,系统的稳固和控制的可靠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定时器一定要用好啊

网友F:
除开实时还有低功耗的作用呢,休眠加中断,低功耗可以防止发热,这在智能传感器上的MCU比较重要
休眠还可以抵御部分干扰,如果你的系统99.9%的时间都是需要延时的,那么在休眠中等待定时器中断和将这99.9%的时间都用于软件延时 哪个效果好我不清楚,因为我所在的公司里没有EMC的设备:loveliness:
不过看一些单片机的书里,这种休眠抗干扰的做法也是靠谱的。

网友G:
在很多重要的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做法就是使程序运行时间是固定的,然后系统通过顺序逻辑监视的方法检测程序运行是否正常,其基本原理就是依靠程序的运行时间来判断某个程序是否在运行。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低功耗系统肯定都是中断触发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电池供电的设备毕竟是少数,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循环的方式并不是那么不堪而已,至于中断在功能安全权威标准里面是尽量减少中断的使用,怎么就被理解成不开中断?当然IEC61508是针对安全设备的,但是其一般的设备也可以借鉴其思想

网友H:
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就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比如在LCD操作中,我们通常会插入几个等待的时钟周期。
用for(i=0;i<DelayCnt;++)这种延时,要特别注意,变量DelayCnt不要被编译器优化掉,还有在不同的平台下,延时周期不一定是DelayCnt个机器周期,不同的处理器的取指周期不一样,会造成延时周期不一定是DelayCnt个机器周期。

网友I: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网友J:
这个方法随时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每次编译结果可能不同,延时效果随着中断的频率而不断发生变化。
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比基于定时器的方法要差得多,甚至程序的清晰性也要差的多。
要知道,用定时器并不意味着要用中断!

楼主:
精确定时当然要用定时器,我这个帖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写程序不要过分追求技巧性的东西,从架构到语法,技巧性的东西可以学习但是不必要一定要应用,例如 misra-c中对C语言的指针运算做了很严格的限定,只能用于指向数组的指针,虽然限值了灵活性,但是大大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K:
顶楼主
我们做驱动的时候只用for循环做延迟

楼主:
最近一年一直做产品的失效分析和安全级别分析的工作,打算写一些总结性的**,从产品的FMEA分析入手,如何计算产品的平均无故障时间,在结合IEC61508标准计算产品的要求时失效概率,到从硬件设计角度如何提高产品的安全级别

网友F:
哈哈,刚开始的时候理解错误LZ的意思了。以为LZ反对的是状态机,因为大家都推崇的是状态机,还在想状态机应该可以增强抗干扰的能力的,因为状态量如果给干扰掉了马上就能够发现,怎么成了安全性的负担呢。
回去用了下脑子才记起来当初调试状态机的时候用的还是软件延迟呢:loveliness:
另外操作系统的书中也提到了,抢占式的操作系统会带来任务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这种抢占式的任务调度应该也是不符合LZ说的要求的~

网友L:
“而这种循环方式的可靠性是高于采用中断方式的”,非常不认同。
LZ估计没做过比较复杂的工业控制系统,同时并发数十上百个控制单元,每个都是可以独立操作的,你用指令死循环延时试试。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纯开关类控制,64点传感器输入,32点开关输出(电磁阀、继电器等等),这32个开关是每个独立操作,可以任意的延时触发、设置输出时间、输出完毕可以触发一些事件,时间为1ms~65535ms。
LZ用指令循环延时看看。

指令循环延时,我一般用在如下两点:
1、演示程序,只说明一种算法或逻辑。
2、非常简单的项目,比如红外遥控器。

网友M:
来看看呢,这个好像有帮助哦

楼主:
“而这种循环方式的可靠性是高于采用中断方式的”,非常不认同。
LZ估计没做过比较复杂的工业控制系统,同时并发数十上百个控制单元,每个都是可以独立操作的,你用指令死循环延时试试。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纯开关类控制,64点传感器输入,32点开关输出(电磁阀、继电器等等),这32个开关是每个独立操作,可以任意的延时触发、设置输出时间、输出完毕可以触发一些事件,时间为1ms~65535ms。
---------------------------------------
  像这种大量开关量的设备,也就是使用计数器计时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尽量减少中断的使用,如果一个功能能用简单的方法完成,就不用复杂的方法。

网友N:
没有绝对好的设计,只有合适的设计
大家说不建议用delay死等,只是一种规范,不是说完全不能用,而且一般是建议不要用长时间的死等延时如ms级别以上的等待
有些时候如果任务是独占的(连中断都要关掉),时序性很强的时候,用delay死等可以

网友O:
上位机死等会影响用户体验
我做底层也有死等的,一个可能是规划有问题,另外就是“确实没必要”

网友P:
反正现在基本所有的教程教科书所演示和教导的,都是清一色的循环延时,但是后来我读过几篇**之后才有所感悟,并不是循环延时不好,而是觉得用好定时器,用好状态机,才能挖掘出单片机的潜力。就是在任务比较多延时比较长的情况下,用循环延时是不科学的。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复杂的系统,前后台模式,多种任务,竟然没有使用标志时间,都采用循环延时,这才是一项更具有技巧性的活~而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系统架构不容易控制,扩展性,维护性都会很差~
不过我阅历尚浅,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系统~
引用某君的一句话,"别让CPU空转"~
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书本上的实例与真实的产品项目的区别有时就体现在这上面。

网友Q:
不谈结果是否有用,但至少那些论据是没啥用的。

网友R:
系统的可靠性本来就是随着复杂度升高而降低的。避繁就简只是一个原则,如何使用就见仁见智了。如果某种简化会带来负面影响,尤其要仔细权衡。总之,把简单系统做得可靠并不难,难的是系统复杂度提高后同样可靠。

网友S:
死等的方法也不是不能用,只是应用范围比较窄,不适合比较大的任务。

网友T:
上了RTOS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OSTimeDly是把CPU控制权交还给RTOS的意思,这样的延迟随便用,时间到了CPU把控制权还给任务,中间别的任务有事可以正常执行。赶脚用了RTOS,整体编程的思路完全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A:
我觉得会根据需要选择方案的,最档次。

楼主:
用了一个RTOS就上档次了?很多低成本单片机无法运行RTOS,怎么办?很多重要的场合,RTOS程序不符合要求怎么办?用不用RTOS和编程思路层次还真的没有关系

楼主:
很多关键的控制设备,标准C都不允许使用,只能使用符合行业规定的C语言子集,RTOS根本无法使用,层次的高低不是只看程序写的是否漂亮,更重要的是一整套产品设计开发的规范和流程。

网友T:
我真是服了你这只井底之蛙了,火星探测器比你见过的那些“关键的控制设备”关键多了,不一样用VxWorks?汽车上的控制器都是人命关天的关键设备,不也是必须使用QNX这样的RTOS?不符合要求,你的要求本身就是陈词滥调,RTOS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工具,不是只会前后台的该进棺材板的“老工程师”们能理解的。

网友A:
学会根据需要选择方案,才是工程师,否则只是Coder。另外OS也是从裸奔发展而来的,不要理解为老工程师不接受OS。

楼主:
井底之蛙?我们单位硬件部门做单做EMC分析的就好几个,负责产品软件验证检验的几十人,一块IO控制板卡却跑非要跑一个系统,我们单位也在用vxworkx,我们板卡产品软件要符合misra-c标准,你说说前几年那个系统符合这个标准

网友T:
一个破io控制板卡的那点玩意儿也拿出来说事儿?

网友J:
这李富贵真跟自己头像一个样子啊。

网友T:
我的头像说的就是你们这群井底之蛙。
You can't teach old dog new tricks.

网友U:
回复 网友N:
不用定时器(指类似定时器的功能)就能把程序搞定的人绝对高手(太简单的不算)

网友P:
RTOS里的延时大概是基于“嘀嗒”定时器,并不是用干巴巴的循环语句来延时。所以复杂多任务的系统基本都是用硬件定时器来完成延时等待的工作的~
RTOS是好~但也不是万金油~能解决问题就够了~不一定非整个系统进去~

网友V:
水平一般不容易体现啊   高安全性的场合才有可能体现水平  关键是得给机会啊  否则有才也白搭

楼主你说的也对  但是肯定不全对。
说不准以后我写程序一点不用死延时呢

但是现在懒得改罢了

说不准 ‘

网友V:
一个破io控制板卡的那点玩意儿也拿出来说事儿?
引用 网友T:

说得好     有气魄

网友V:
我的头像说的就是你们这群井底之蛙。
You can't teach old dog new tricks.
引用 网友T:

说得好  有性格一般都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