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EMI辐射信号强度解析

楼主(2012-09-09):
需要距离辐射源多远才能使辐射信号不干扰系统呢?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思考下面两个问题:1)辐射源的辐射能量大小;2)系统的 EMI 保护电路性能如何。本文中,我们将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呈辐射状的电磁干扰 (EMI) 信号会从辐射源传播至某个接收单元。根本而言,这些信号的功率或者电压强度在“触及”敏感的电路时,取决于发送器的功率/天线增益以及辐射源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请参见图 1)。

图 1 辐射源和接收器之间的 EMI 电场和功率密度关系

在进行 EMI 评估时,可能会利用电场强度或者辐射功率密度参数。电场强度量化了辐射源干扰电压的大小。这种窄带或者宽带 EMI 信号测量单位为伏每米(V/m)。您可以根据喜好,对这种电场强度单位进行修改,将它们转换成dBμV/m,其中dBμV = 20 log (V) + 120μV。

窄带 EMI 信号一般为重复信号或者脉冲序列。利用图 1 所示简单公式,可以在距离 EMI 辐射源的某个地方,迅速计算出辐射电压的极端估计情况Er。宽带 EMI 信号一般为单个脉冲,例如:闪电、一次 ESD 事件或者火花隙。这些脉冲类型事件都包含多个频率。宽带信号难以测量,因为它们不重复且速度快。

辐射功率密度单位也可用于描述窄带事件。EMI 窄带的测量单位(辐射功率密度)可以为瓦特每平方米,即W/m2。通信工程师使用功率密度表示 EMI 信号,用于解决其窄带 EMI 问题。可以将辐射功率密度单位转换成 dBm/m2,其中 dBm (dB milliwatts) = 10 log (W)。

在实验室中,可以在时域和频域中对EMI信号进行预分析。使用一台示波器对信号进行时域观察,然后再使用一台频谱分析仪对信号进行频域评估。但是,通过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和欧洲国际特别委员会 (CISPR) 无线电干扰认证的一些公司,必须在产品上市以前就进行所有辐射 EMI 测量。这种要求可以确保测试结果完全符合 FCC 和/或 CISPR 规定。测试方法包括使用环境测试,并使用经过校准的EMI 测试设备和天线。FCC 和 CISPR 要求设备发射的辐射信号必须在规定值以下。FCC 和 CISPR 相关文件包括 EN 55011、EN 55013、EN 55014、EN 55015、EN 55022 和 EN 50081-1.2(通用辐射标准)。

图 2 FCC 和 CISPR 辐射限制—30MHz 到 1GHz,测量距离 10m

图 2 中,A 类限制针对商业、工业或者企业环境下使用的电子设备。B 类限制针对家用电子设备。A 类限制也可能适用于家用电子设备。B 类限制更加严格,因为这类设备可能会靠近TV和无线电接收设备放置。

网友A:
如何才能够减小EMI的辐射强度呢?

网友B:
减小EMI的辐射强度, 文中没有提到.
简单地说: 根据麦克斯韦理论, 应该与电场或磁场的变化率有关.

网友C: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   我在处理电磁干扰问题时    在电网与电源板连接处通常使用共模电感   处理进线端电磁干扰就是这种套路    对于电感自身电磁辐射较强的   使用屏蔽罩来屏蔽   效果很好   这是以前搞开关电源设计时使用的套路

网友D:
关于电磁干扰的问题,我在这里学习了啊

网友E:
电磁干扰的处理一般都使用屏蔽外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