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对比勾上SPI的脉冲和数据线才能使SPI工作的疑惑?

楼主(2012-09-09):
2812调试SPI,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示波器两通道探头加至数据线和时钟线上(两通道的地都接电源地),SPI才能正常工作。松开数据线和时钟线上的波器的探头,SPI就立即停止工作。为什么需要探头才能使SPI工作呢?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呢?

楼主:
是“用示波器表比勾上SPI的脉冲和数据线才能使SPI工作”

网友A:
SPI的数据时钟线上加PF级小电容。试试

楼主:
有道理.
又有点解释不通~~~.
谢谢楼上的建议,明天试试看.

网友B(2020-09-08):
这两天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原来有前辈早就碰到了!
我怀疑是STM32单片机硬件SPI需要端口复用,驱动能力不够,解决方法是给MOSI上拉了一个100Ω的电阻,也能正常工作了。
但是没有想通为什么挂上示波器探头也可以正常工作,单片机探头不可能带上拉100欧姆这个大的电啊。今天看到这个贴子,真的是恍然大悟,示波器探头对地也是有一个小电容的。现在我在MOSI引脚上加了一个12pF对地电容,SPI也可以稳定正常工作了。
但是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加个电容改变了什么呢?望路过的大侠指教!

网友C(2020-10-22):
可能是布线不理想,导致噪声太大.快速SPI已经属于高速电路的范畴了...

网友D:
测一测示波器探头和地之间的阻抗,然后对应的加到SPI线上,再看一看效果,期待楼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