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我搭了一个MC34063的电路,见附件。
可是输出不是5V,而是6V到22V之间跳变。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好了。我原来看错了,用的CT电容是33uF,改成33nf,可以输出稳定的5.3V电压。请问高手,这里的CT起什么作用?谢谢!附件是实际电路图。

网友A:
是振荡器的定时电容。决定了开关频率。

楼主:
多谢MCU52。我还是不懂,那为什么用33uF的钽电容会电压不稳呢?
按说|Vout|=1.25*(1+R2/R1),CT应该不影响Vou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