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带宽高精度模拟隔离电路

楼主(2012-09-09):
前段时间要设计一个+-10V隔离模拟信号,客户要求带宽尽可能款。找了半天,最后选的是AD215BY。由于通道太多,有50个,每个700块。最后一块板子下来,成本海了。虽然对于我们的项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作为一个多年的硬件工程师。感觉确实费用太高。因此决心有所改变,设计一个能够替换AD215BY的电路来降低成本。现在板子已经投了,等测试结果了。我是按照130KHZ带宽设计,成本在100*币内。
    以前没有注意,这次才发现模拟隔离电路带宽确实不好弄。

网友A:
LZ请问工作几年了?

网友B:
宽带宽不清楚,以前弄过,带宽没测过,成本10元左右吧。 PAM调制+隔离变压器+反馈。

网友C:
宽带宽不清楚,以前弄过,带宽没测过,成本10元左右吧。 PAM调制+隔离变压器+反馈。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带隔离电源么?
我觉得要是宽带加上高精度,应该不便宜;
没想到隔离放大器这么贵,不过ad215集成度高;自己弄板子的话,你不得做好多实验呐,包括安全性的实验。

网友B:
你那个带隔离电源么?
我觉得要是宽带加上高精度,应该不便宜;
没想到隔离放大器这么贵,不过ad215集成度高;自己弄板子的话,你不得做好多实验呐,包括安全性的实验。 ...
引用 网友C:

带隔离电源  是不是宽带我没测过  但我感觉应该可以做宽带 因为调制频率较高 khz接近MHz ,磁环绕的变压器  加强绝缘和间隙 安全性比较好做吧

网友D:
高速精密运放+快速ADC+单片机【+数字隔离芯片+DAC+运放】
这个方案200以内肯定没问题
做好了100以内

网友C:
没设计过这样的东西,就是觉得用变压器很难做高精度,因为我感觉变压器传递电压的精度是靠匝数比,而要是采用幅度调制的话,那必然是不能高精度了,当然,楼主只是给了‘高精度’字眼,没有量化的概念。

我知道用高精度光耦可以制作隔离放大器,那个应该可以叫高精度,但做到100*币以内,我还没概念呢。

楼主:
to 2楼:十多年
to 3楼:要是能够给出点指标就更有参考价值了。
to 4楼:目前不带。目前的目标是实现宽带和高精度
to 6楼:过于复杂了。
我期待指标和AD215BY差不多。光耦的话有一个问题,双极性信号在过零附近时指标会变坏。还有就是温度带来的麻烦。

网友B:
没设计过这样的东西,就是觉得用变压器很难做高精度,因为我感觉变压器传递电压的精度是靠匝数比,而要是采用幅度调制的话,那必然是不能高精度了,当然,楼主只是给了‘高精度’字眼,没有量化的概念。

我知道用高 ...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隔离  精度至少优于0.1%   我做的  单纯的器件的成本10块左右吧  好几年前做的  现在我早已离开那个行业了

你没看到我写的“反馈”技术么? 利用反馈技术就可以做的  如果你明白线性光耦的原理就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网友C:
我刚才正在看agilent的高精度光耦HCNR200,我觉得它是靠K3保证精度的,楼主说光耦的温度特性,我看了typical值是65ppm/K,这看起来很好了,是吗?10度影响到1o/oo .

我没用过变压器,我就是想是怎么控制变压精度的,也就是匝数比精度;

你的反馈信号也是用变压器隔离的,是吗?要是匝数比精度可以好到0.1o/o,那反馈带来的误差也好了。

你些的反馈技术的帖子,能给个链接吗?这论坛的搜索功能做的太差了。

网友E:
最难做的是高频响。
100K带宽,信噪比很难控制,就算不隔离,也很难做到千分之一。

网友B:
[local]原理[/local]

网友C:
最难做的是高频响。
100K带宽,信噪比很难控制,就算不隔离,也很难做到千分之一。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噪声是指调制脉冲么?
电路的噪声在100KHz内功率不会使信噪比连60dB都不到的。

网友C:
刚才google了一下,查询到transformer形式的隔离放大器的优点就是精度高;
不过我目前还是觉得高精度光耦的精度也非常高,未必比transformer差,
而且它具有更高的带宽(我仿真到700KHz@3dB),还有它不用modulation,
所以不用filtering,直流传输时没有ripple;这都是光耦隔离的优点。

transformer隔离有个优点,就是在集成化方面,它同时提供隔离电源。

但速度最快的方案,我认为6楼的方案是唯一选择,也是可行的;

目前就这些认识。

网友E:
做闭环是很难做到高频响的。AD215BY也是开环隔离,保证的是线性度,而非精度。

网友B:
做闭环是很难做到高频响的。AD215BY也是开环隔离,保证的是线性度,而非精度。
引用 网友E:

     想起来了,对于宽带信号似乎没有精度这个概念。只用线性度、失真、谐波、带宽...描述吧。
     闭环做到百kHz带宽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方面PAM应该比PWM的好一些。PAM本身就是近似模拟信号,而PWM是二进制开关信号,调制频率需要得更高,中间回路的滤波也较麻烦些。

网友E:
怎么会没有精度,带宽100k,不代表我不能用直流信号来做静态标定精度,线性度.动态性能用标准正弦来分析失真谐波带宽.
真实信号完全可能是99.9%的时间是直流,而0.1%的时间是抖动.
不管PAM还是PWM,都是调制,基频都必须滤掉.
做高速闭环不是这么好做的,带宽越大,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越小.
器件选择上,带宽越带,信噪比也会大幅度下降..
不说做隔离,先做个100k带宽(-3db,相移小于90度)的0.1%精度高稳定性放大电路先试试吧,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好做的.

网友F:
么有接触过,越是NB的技术我感觉高手们越是愿意回答,可惜我等虾米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G:
没想明白,为啥你最终要的是数字量(AD采样值),却一定要把ADC放到最后面……现在的ADC和MCU都便宜,给个隔离电源它们,让它们在最前端就完成量化,再通过光纤/无线/光耦等物理隔离手段传输数字信号,信噪比可以做到最高,隔离度可以做到最高,成本做到最低

网友B:
怎么会没有精度,带宽100k,不代表我不能用直流信号来做静态标定精度,线性度.动态性能用标准正弦来分析失真谐波带宽.
真实信号完全可能是99.9%的时间是直流,而0.1%的时间是抖动.
不管PAM还是PWM,都是调制,基频都必须滤 ...
引用 网友E:

      一旦不是直流和低频信号,参数就很多了,需求很不一样。如果一个信号是宽带信号(而不只是高频窄带),一般不用精度这个概念,而是追求其他指标。
这个问题其实挺难讨论,要做一个宽带放大确实挺不容易,比如典型的音频放大,那么多发烧友再玩。我不知道这里的精度是不是通带平坦度?
       挺不好讨论,得针对一个具体的应用。
       或许可以用ADC的无噪声位(noise-free code),有效位(ENOB)来类比讨论。对于非直流、宽带的信号,精度似乎是个很高的最终总要求...
      宽带,必然噪声大啊,鱼龙混杂,都混进来了。
      宽带闭环,确实不好做,做高速放大,就用成品高速运放,做不稳定就改用开环吧,这时候常常也没有精度这个指标。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方法也是隔离,比如板卡式万用表,ADC和AFE就在同一侧;

不过楼主有50个通道,你的方案需要50个ADC;
如果楼主想用1个ADC做scanning模式的采集,那你的方案就是高成本方案。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怎么还需要在100KHz处小于90度相移,这要求太苛刻了,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只知道有group delay表征的延时,但没遇到过要求“绝对延时”的情况。

我觉得不靠校准,不靠trimming,装配出来就到1‰,就已经是非常苛刻的要求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别忘记你要做闭环.要有足够的相位裕度.
即使你不做闭环,但也要保证足够的相位裕度,因为你的客户不知道会干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一个ADC的SCAN模式,可以先V-F转换,再F-V转换,再进ADC。应该能实现,不过他这个频率有点高。呵呵

楼主:
我的本意:
      有时候客户的要求不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模拟隔离还有市场。
      我就是嫌弃AD215BY太贵。想设计一款替代它降低成本。同时希望性能基本相当。
     相移肯定是有的。不过只要基本一致就差不多,目的是不影响同步采样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