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00V,20MA稳压源

楼主(2012-09-09):
输入220V的AC,怎么做一个-100V的输出

网友A:
加一个220变11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开关电源

网友C:
正负 都是自己规定的  明白不

楼主:
用LM137能做不?

网友D:
137撑不了100V吧

网友B:
不能,
回复 楼主:
你这是神器啊。。。

网友E:
正负 都是自己规定的

网友F(2013-05-24):
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