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线中,怎样放置大量的过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9):
放置过孔就可以了
有的为了散热
有的为了高频抗干扰作用

楼主:
用的是PROTEL 99

网友B:
PROTEL 只能手动放置VIA。

网友B:
先设置好电气栅格,然后手动放置VIA,就如同中那样间距均匀。

楼主:
AD中怎样放置像图片那样大量的过孔呢

网友C:
可以用阵列复制的办法来搞定

网友D:
可以通过防止过孔的方法做,也可以防止焊盘.....

网友E:
PROTEL99 铺好铜,就打孔就可以了。 PADS 就复制过孔。一排一排的打下去

网友F:
手动放置过孔     孔径设置大一点  放置过孔就可以了
有的为了散热,有的为了提高抗干扰作用

网友G:
递增方式复制吧,用不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