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12-09-09):
(无正文)

网友A:
波特率要低
USB转串口的可靠性一般都很低

网友B:
串口的速度非常低,用USB1.1的速度完全是满足串口通信要求的
所以,问题就集中在串口线质量上,还有就是单片机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C:
关中断并且禁止任务调度

网友D:
楼上说的应该没啥问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