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任务调度问题

楼主(2012-09-09):
最近在做IC卡读写模块系统移植时,遇到有点麻烦的问题。IC卡的读写命令发出去不能被打断,否则发送失败或是丢掉了数据的接收,而这个时间有可能达到9ms,而我的Tick时间由于其他模块又被迫降到了1ms,如何处理?

网友A:
关中断,禁止调度

网友B:
为什么不能被打断啊?,读写时段时间的中断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用KEIL的RTX读一器件时,偶尔会出错,后来读之前把任务调度关掉,读完后再打开就没事了,没任务调度下就一个定时器扫描按键的中断,很快对读写操作没有影响

网友C:
读写卡任务设为最高优先级,并且在读写卡时禁止中断。
不过这样的话如果一直在读写卡,那么其他任务也就无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