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和软件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09):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久久萦绕于心,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硬件和软件,从概念上我也能大致区分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软件是怎么让硬件动起来的?举个例子,例如我们给单片机写个程序,让其按照程序内容运行,这里单片机是硬件,程序是软件,但程序是怎么让单片机跑起来的呢?单片机和程序之间有什么接口呢?

网友A:
你的软件发个指令让单片机硬件一个脚低电平,使得这个脚连的继电器动作带一个马达转动。这就是软件叫硬件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软件是怎样让单片机拉低的?

网友A:
不管指令还是数据都是二进制代码,通过硬件逻辑让0(低电平)输出(转移)到IO口,IO口就变低电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哪有详细点的介绍吗?上网搜不知道该怎么搜,只有到论坛里问了

网友A:
找处理器设计的书来看

网友B:
楼主需要补补计算机原理的课,这门课包括CPU原理,当然,你另外要有足够的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否则理解会很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T叔

网友D:
找类似《计算机组成与系统原理》这样的书
之前要先看过数字电路,计算机体系结构,最好学过C语言,学过Verilog或VHDL

网友E:
额  只能说你的基础知识还需要很大的提高

网友F:
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很好!首先你应该知道什么是软件,软件就是01011…:机器代码,硬件就是逻辑时序器件,当你输入软件时就相当于对这些逻辑器件在时序约束下对其输入端输入了0或1,输出端当然不能无动于终了,当然要想彻底回答你的问题,只有你继续学习了!D出41

网友G:
软件-程序-汇编指令-机器码-微指令-微命令-微操作-产生高低电平时序-控制门电路,触发器等电路-完成一定的硬件动作-以此扩展-功能模块动作-再扩展-系统动作-实现目的

网友H:
我没有楼主这样的困惑,但是要是让我说出15楼这样详细的流程基本不可能啊。。。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方式都是偏具象,对抽象理念有畏惧感。。。

网友I:
可以理解为程序是存储在芯片里的高低电平状态,这个电平可以输出到IO口,通过烧录程序可以修改存储芯片的电平状态

网友J:
去“IC设计”看看就明白了。其实芯片就像一个人,心脏律动让血液传递到全身以维持工作,神经网络传递信号控制手脚动作,五官采集信号返回给大脑分析。晶振-心脏,血液-时钟,神经-电路,信号-电平,手脚-IO,大脑-运算器,五官-传感器,例如AD。

而实际上IC也就是很多门电路组成的。
软件——汇编——01——逻辑电路——运行

网友K:
不用看IC设计之类的~,看看微机原理和数字电路基础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L:
建议把计算机原理   C语言  数字电路学一学   刚开始大家都是菜鸟   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

网友M:
通常介绍单片机的书,第一章就会讲到MCU的工作原理。大致的步骤应该是:编译器把我们写的程序编译成许多二进制的代码。烧写程序将这些二进制代码存于ROM或FLASH中。晶振就像人的心脏,指令译码器按照一定的节拍(系统时钟)进行取指令然后译码进入及其复杂电路进而控制MCU的所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