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和单片机之间一定要光耦隔离么?

楼主(2012-09-09):
(无正文)

网友A:
光耦不是因为距离的长短,而是为了光耦前端不受后端干扰等等问题而损害。

网友A:
比如因为接线错误把220V的电压接入,这样只是损害光耦,控制板并不因此损坏而不工作。

网友B:
是否需要隔离主要根据工作现场是否存在能够通过总线耦合的较大干扰源,至于楼上说的不成为理由。

网友C:
adum2483 转换隔离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现场工作条件很好,干扰很小的话就可以不加隔离?

网友D:
也就是说如果现场工作条件很好,干扰很小的话就可以不加隔离?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B:
也就是说如果现场工作条件很好,干扰很小的话就可以不加隔离?
引用 楼主:

隔离是要附加成本和功耗的,没有必要自然不必加,不论从省钱的角度还是环保的角度讲都是,但如果干扰强烈则必须加,因为保证系统正常工作是首选条件。

网友E:
只要有干扰就要加光耦隔离,什么叫干扰大和小呢,现实生活中干扰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