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运放 反相衰减 不稳定?

楼主(2012-09-09):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3版>>上说:运放反相衰减,放大倍数小于1的话会导致电路不稳定,请问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啊?如图:

网友A:
应该考虑的是整个反馈系数F,在运放的开环增益A相移180度之前保证环路增益|AF|降至1以下。此电路的反馈系数是输入(Vref和Vin)为零时输出Vout在运放负输入端上的分压系数。

楼主:
谢谢!就是说如果是直流放大的话,或者只要信号频率不会高到使运放本身的相移到180度,那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小于1的话,就没事情吧?

楼主:
反馈系数是F=Rg/(Rg+Rf),如果是衰减电路Rg大于Rf的话,F就越接近于1,这样在运放相移180度时|AF|<1的条件就越不容易满足?

楼主:
上面我写错了。反馈系数应是Fiu=-If/Uo=-1/Rf.但是对Rg为啥要小于等于Rf还是没想明白。难道不这样的话,在某频率下AF=1的条件就越易满足?

网友B:
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么?是所谓的经验派写的书吧?

网友C:
当运放的开环增益存在多个极点时,反馈深度越大(
反馈系数是F=Rg/(Rg+Rf 越小 ,增益越小),越容易自激

楼主:
6# GavinZ 这个网站也说是不推荐运放工作在反相衰减状态,具体原因不清楚呢。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index.aspx?id=80895

楼主:
7# zjp8683463 谢谢。这个反馈系数F是不是一般都按照电压量做比值?还是按照反馈量的形式来看?我看书上是求 电压并联反馈 电路的反馈系数F时用的F=I/U.

网友B:
6# GavinZ 这个网站也说是不推荐运放工作在反相衰减状态,具体原因不清楚呢。http://www.chinaaet.com/article/index.aspx?id=80895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是中文的,所以我不信任。你给出英文原帖。
要理解运放,ADI,TI网站的资料更可信,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中文资料。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资料。A Single-Supply Op-Amp Circuit Collectionhttp://wenku.baidu.com/view/a834dd3f5727a5e9856a617c.html

网友B:
我刚才阅读了这个叫做Bruce Carter的TI工程师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吃惊的**;
我之前经常看到一些国内工程师说出“增益越大越容易震荡”的观点,我都认为不可理解,但一直找不到英文的**,真是幸运,楼主让我看到2000年时,有这么一个TI的工程师也这么说。

但是,如果按照Tim Green,同样也是TI工程师的**《Operational Amplifier Stability》,假设我看懂了,并且我**Tim说的合乎数学逻辑,那么我仍然**认为Bruce所说的毫无道理,因为他没有任何数学证明过程,就扔出了结论。

楼下还有人吗,你们怎么看?

网友C:
放大倍数越大出现震荡应该不是自激引起的,是噪声耦合被放大了.

网友B:
放大倍数越大出现震荡应该不是自激引起的,是噪声耦合被放大了.
引用 网友C:
我赞同你的解释。

但是如果是“噪声被放大了”,那么说明这个电路是在“正常工作”,而作者提到“震荡”,我理解他指的是“不正常工作”,所以作者说的震荡很可能就是指“自激”,这违反了运放稳定性数学分析,所以这个Bruce传播了错误的知识。如果是错误的,很难理解,怎么还会在TI网站检索到;如果是我认知错误,那没天理了,那些个数学推导反而成了错误的了。

楼主(2012-10-09):
把增益这一段也剪切上来.

网友D:
衰减越大反馈系数越接近1,闭环带越接近开环带宽,相位裕度越小,稳定性越差。
对于非单位增益稳定或对闭环最小增益有限制的运放更应注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对;不过那个Bruce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不分事例,不将原因,直接定性抛结论。

网友E:
都说些没有的话,晕了。

网友F:
注意不是所有的运放都不可以这样用。实际的设计中,衰减小于1还是大有使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也就是说运放反相增益最好还是要大于1了,小于1的话运放反馈过深,某些运放也就越有可能振荡了。

楼主:
19# coody 谢谢。能举个运放型号吗?可以这样稳定工作的。

网友F:
我经常用LM358这样的,精度要求不高就比较合适。LM358内部有比较强的极点补偿,比较稳定。

楼主:
2# HWM 谢谢。这个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反馈信号以电流的方式加到输入端;求反馈系数F时都要将反馈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比值按电压量算吗?

楼主:
22# coody 3Q。我也仔细瞅瞅这个运放资料,以前只是简单的应用,几乎没细看过运放文档。

楼主:
9# cpl_1 在网上找到的关于运放稳定性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5d8045ebaeaad1f346933f5d.html

网友G:
放大倍数小于1,你觉的这是放大吗?NO NO NO 这是衰减

网友H(2013-06-26):
引用 网友B:
我赞同你的解释。

但是如果是“噪声被放大了”,那么说明这个电路是在“正常工作”,而作者提到“震荡”, ...

反馈深度问题。
我看过一篇TI的工程师James Karki的**,关于VFB amplifer的,其中
运放的截止频率是和运放的增益成反比,为常数,也就是GBW的概念。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gain增大了,fc截止频率降低,那么有高频信号或噪声(大于fc)过来,也会衰减的很大,这样不会引起运放的震荡,因为信号被衰减掉了。
当然也可以从反馈深度来看,如果G比较小,那么输出信号的反馈为1/G,然后从inverting端引入,此时V+ -V-会比较大,从而引起运放的大幅放大,引起不稳定,反馈量越大,越不稳定。

楼主:
下面**中提了一下反相稳定。
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 ... 13/06/08/g-0-1.aspx 反向衰减器,G=-0.1……会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资料。A Single-Supply Op-Amp Circuit Collectionhttp://wenku.baidu.com/view/a834dd3f5 ...

原来老外也有概念不清的时候,然而国人的书籍里照搬照抄,将外国人的错误照抄过来,这就不太好了吧?
运放电路的开环传递函数才是描述稳定性能的,对于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反馈框图,人人都知道。然而反相输入的运放开环传递函数的得到,实属不易,所以犯错误,不过是国外还是国外就不奇怪了。
这个电路,对于偏执来说,是电压跟随器,大多数运放的电压跟随方式都是稳定的,所以这个可以稳定。不管国外还是抄袭国外的国内说法,都是错误的,就这么的简单!

网友:
对于1楼的图,也是稳定而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即使是反相输入的运放,反馈系数也是小于1的,所以比电压跟随器方式更加地稳定,就是这么个道理了!

网友I:
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我研究一下再说

网友J(2013-07-29):
引用 网友A:
应该考虑的是整个反馈系数F,在运放的开环增益A相移180度之前保证环路增益|AF|降至1以下。此电路的反馈系数 ...

说错了,判断系统稳定性是伯德图,不是说开环增益A相移180度之前保证环路增益|AF|降至1以下,应该是AF相移180度之前保证环路增益|AF|降至1以下。幅频曲线纵轴为20lg|AF|,相频曲线纵轴为φA+φF。

网友K(2013-12-25):
衰减器,刚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