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分类使用

楼主(2012-09-09):
电力电子课本在书上讲到二极管的分类及其特性。
1、普通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较长,5微秒以上。
2、快恢复二极管:恢复过程很短,特别是反向恢复过程很短(5微秒以下),结构上采用PN结型结构,但大多都采用对此加以改进的PiN结构。特别是采用外延型PiN结构的,其反向恢复时间更短。
3、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更短(10-40纳秒),正向恢复过程也不会有明显的电压过冲。反向耐压较低的情况下其正向压降也很小,低于快恢复二极管。

三种二极管的主要差别,还是在反向恢复时间上。感觉有点笼统,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到底何时用普通二极管?何时用快恢复?何时用肖特基?

网友A:
价钱、电流、压降、耐压,我关注的是这几个。
快恢复二极管没用过,普通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对比,价格便宜、正向压降较高(1N4007是0.7V,而肖特基二极管0.3V的也有,压降会随着温度和电流大小而变化)、反向偏压高。
具体参考百度百科: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