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uImage 和make zImage的区别

楼主(2012-09-09):
make Image uImage与zImage的区别

内核编译(make)之后会生成两个文件,一个Image,一个zImage,其中Image为内核映像文件,而zImage为内核的一种映像压缩文件,Image大约为4M,而zImage不到2M。
    那么uImage又是什么的?它是uboot专用的映像文件,它是在zImage之前加上一个长度为64字节的“头”,说明这个内核的版本、加载位置、生成时间、大小等信息;其0×40之后与zImage没区别。

     如 何生成uImage文件?首先在uboot的/tools目录下寻找mkimage文件,把其copy到系统/usr/local/bin目录下,这样就 完成制作工具。然后在内核目录下运行make uImage,如果成功,便可以在arch/arm/boot/目录下发现uImage文件,其大小比 zImage多64个字节。
其实就是一个自动跟手动的区别,有了uImage头部的描述,u-boot就知道对应Image的信息,如果没有头部则需要自己手动去搞那些参数。
U-boot的U是“通用”的意思。
zImage 是ARM Linux常用的一种压缩映像文件,uImage是U-boot专用的映像文件,它是在zImage之前加上一个长度为0×40的“头”,说明 这个映像文件的类型、加载位置、生成时间、大小等信息。换句话说,如果直接从uImage的0×40位置开始执行,zImage和uImage没有任何区 别。另外,Linux2.4内核不支持uImage,Linux2.6内核加入了很多对嵌入式系统的支持,但是uImage的生成也需要设置。
对于Linux内核,编译可以生成不同格式的映像文件,例如:
# make zImage
# make uImage
    zImage是ARM Linux常用的一种压缩映像文件,uImage是U-boot专用的映像文件,它是在zImage之前加上一个长度为0×40的“头”,说明这个映像文件的类型、加载位置、生成时间、大小等信息。换句话说,如果直接从uImage的0×40位置开始执行,zImage和uImage没有任何区别。另外,Linux2.4内核不支持uImage,Linux2.6内核加入了很多对嵌入式系统的支持,但是uImage的生成也需要设置。
vmlinux  编译出来的最原始的内核文件,未压缩。
zImage   是vmlinux经过gzip压缩后的文件。
bzImage bz表示“big zImage”,不是用bzip2压缩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zImage解压缩内核到低端内存(第一个640K),bzImage解压缩内核到高端内存(1M以上)。如果内核比较小,那么采用zImage或bzImage都行,如果比较大应该用bzImage。
uImage   U-boot专用的映像文件,它是在zImage之前加上一个长度为0×40的tag。
vmlinuz  是bzImage/zImage文件的拷贝或指向bzImage/zImage的链接。
initrd   是“initial ramdisk”的简写。一般被用来临时的引导硬件到实际内核vmlinuz能够接管并继续引导的状态。
vmlinuz是内核文件,
zImage是一般情况下默认的压缩内核映像文件,压缩vmlinux,加上一段解压启动代码得到,只能从0X0地址运行。
bzImage在uClinux中很少见到。
uImage是u-boot使用bootm命令引导的Linux压缩内核映像文件格式,
使用工具mkimage对普通的压缩内核映像文件(zImage)加工而得。可以由bootm命令从任意地址解压启动内核。
由于bootloader一般要占用0X0地址,所以,uImage相比zImage的好处就是可以和bootloader共存。
制作uImage的mkimage软件,如果uClinux-dist有的话,一般放在uClinux-dist的tools目录中。

网友A:
嵌入式好难学

楼主:
入门是有点费劲,不过,入了门也就好了!

网友B(2013-02-06):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好难学

其实也就那回事,我这里有很多的资料,你需要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就那回事,我这里有很多的资料,你需要不呢?

你的资料发给我好吗? 谢谢! 邮箱 791006889@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就那回事,我这里有很多的资料,你需要不呢?

我也需要~
发我一份吧 不胜感激.最好是OMAP方面.安卓移植
nail@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