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自动添加节点方法

楼主(2012-09-09):
Linux下生成驱动设备节点文件的方法有3个:1、手动mknod;2、利用devfs;3、利用udev
在刚开始写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利用mknod命令手动创建设备节点,实际上Linux内核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函数,可以用来在模块加载的时候自动在/dev目录下创建相应设备节点,并在卸载模块时删除该节点。
在2.6.17以前,在/dev目录下生成设备文件很容易,
devfs_mk_bdev
devfs_mk_cdev
devfs_mk_symlink
devfs_mk_dir
edvfs_remove
这几个是纯devfs的api,2.6.17以前可用,但后来devfs被sysfs+udev的形式取代,同时期sysfs文件系统可以用的api:
class_device_create_file,在2.6.26以后也不行了,现在,使用的是device_create ,从2.6.18开始可用
struct device *device_create(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device *parent,
dev_t devt, const char *fmt, ...)
从2.6.26起又多了一个参数drvdata: the data to be added to the device for callbacks
不会用可以给此参数赋NULL
struct device *device_create(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device *parent,
dev_t devt, void *drvdata, const char *fmt, ...)

下面着重讲解第三种方法udev
在驱动用加入对udev的支持主要做的就是:在驱动初始化的代码里调用class_create(...)为该设备创建一个class,再为每个设备调用device_create(...)( 在2.6较早的内核中用class_device_create)创建对应的设备。
内核中定义的struct class结构体,顾名思义,一个struct class结构体类型变量对应一个类,内核同时提供了class_create(…)函数,可以用它来创建一个类,这个类存放于sysfs下面,一旦创建好了这个类,再调用 device_create(…)函数来在/dev目录下创建相应的设备节点。这样,加载模块的时候,用户空间中的udev会自动响应 device_create(…)函数,去/sysfs下寻找对应的类从而创建设备节点。
struct class和class_create(…) 以及device_create(…)都包含在在/include/linux/device.h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包含这个头文件,否则编译器会报错。
struct class定义在头文件include/linux/device.h中class_create(…)在/drivers/base/class.c中实现device_create(…)函数在/drivers/base/core.c中实现class_destroy(...),device_destroy(...)也在/drivers/base/core.c中实现调用过程类似如下:
static struct class *spidev_class;

/*-------------------------------------------------------------------------*/

static int spidev_probe(struct spi_device *spi)
{
        ....

        dev = device_create(spidev_class, &spi->dev, spidev->devt,
                spidev, "spidev%d.%d",
                spi->master->bus_num, spi->chip_select);
        ...
}

static int spidev_remove(struct spi_device *spi)
{
    ......
    device_destroy(spidev_class, spidev->devt);
    .....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spidev_spi = {
    .driver = {
        .name =        "spidev",
        .owner =    THIS_MODULE,
    },
    .probe =    spidev_probe,
    .remove =    __devexit_p(spidev_remove),

};

/*-------------------------------------------------------------------------*/

static int __init spidev_init(void)
{
    ....

    spidev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spidev");
    if (IS_ERR(spidev_class)) {
        unregister_chrdev(SPIDEV_MAJOR, spidev_spi.driver.name);
        return PTR_ERR(spidev_class);
    }
    ....
}
module_init(spidev_init);

static void __exit spidev_exit(void)
{
    ......
    class_destroy(spidev_class);
    ......
}
module_exit(spidev_exit);

MODULE_DESCRIPTION("User mode SPI device interface");
MODULE_LICENSE("GPL");

下面以一个简单字符设备驱动来展示如何使用这几个函数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t HELLO_MAJOR = 0;
int HELLO_MINOR = 0;
int NUMBER_OF_DEVICES = 2;

struct class *my_class;
struct cdev cdev;
dev_t devno;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ello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 (void)
{
int result;
devno = MKDEV(HELLO_MAJOR, HELLO_MINOR);
if (HELLO_MAJOR)
resul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no, 2, "memdev");
else
{
result = alloc_chrdev_region(&devno, 0, 2, "memdev");
HELLO_MAJOR = MAJOR(devno);
}
printk("MAJOR IS %d\n",HELLO_MAJOR);
my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hello_char_class");  //类名为hello_char_class
if(IS_ERR(my_class))
{
printk("Err: failed in creating class.\n");
return -1;
}
device_create(my_class,NULL,devno,NULL,"memdev");      //设备名为memdev
if (result<0)
{
printk (KERN_WARNING "hello: can't get major number %d\n", HELLO_MAJOR);
return result;
}

cdev_init(&cdev, &hello_fops);
cdev.owner = THIS_MODULE;
cdev_add(&cdev, devno, NUMBER_OF_DEVICES);
printk (KERN_INFO "Character driver Register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 (void)
{
cdev_del (&cdev);
device_destroy(my_class, devno);         //delete device node under /dev//必须先删除设备,再删除class类
class_destroy(my_class);                 //delete class created by us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 (devno,NUMBER_OF_DEVICES);
printk (KERN_INFO "char driver cleaned up\n");
}

module_init (hello_init);
module_exit (hello_exit);

MODULE_LICENSE ("GPL");
这样,模块加载后,就能在/dev目录下找到memdev这个设备节点了。
例2:内核中的drivers/i2c/i2c-dev.c
在i2cdev_attach_adapter中调用device_create(i2c_dev_class, &adap->dev,
         MKDEV(I2C_MAJOR, adap->nr), NULL,
         "i2c-%d", adap->nr);
这样在dev目录就产生i2c-0  或i2c-1节点

接下来就是udev应用,udev是应用层的东西,udev需要内核sysfs和tmpfa的支持,sysfs为udev提供设备入口和uevent通道,tmpfs为udev设备文件提供存放空间
udev的源码可以在去相关网站下载,然后就是对其在运行环境下的移植,指定交叉编译环境,修改Makefile下的CROSS_COMPILE,如为mipsel-linux-,DESTDIR=xxx,或直接make CROSS_COMPILE=mipsel-linux-,DESTDIR=xxx 并install
把主要生成的udevd、udevstart拷贝rootfs下的/sbin/目录内,udev的配置文件udev.conf和rules.d下的rules文件拷贝到rootfs下的/etc/目录内
并在rootfs/etc/init.d/rcS中添加以下几行:
echo “Starting udevd...”
/sbin/udevd --daemon
/sbin/udevstart
(原rcS内容如下:
# mount filesystems
/bin/mount -t proc /proc /proc
/bin/mount -t sysfs sysfs /sys
/bin/mount -t tmpfs tmpfs /dev
# create necessary devices
/bin/mknod /dev/null c 1 3
/bin/mkdir /dev/pts
/bin/mount -t devpts devpts /dev/pts
/bin/mknod /dev/audio c 14 4
/bin/mknod /dev/ts c 10 16

这样当系统启动后,udevd和udevstart就会解析配置文件,并自动在/dev下创建设备节点文件
以上内容为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