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运放反馈回路 疑问

楼主(2012-09-09):
如下图所示,输出电压取自三极管的射极,运放反馈回路中的三极管和其基极电阻在计算运放放大倍数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这个怎么理解啊?(原图是一个V/I转换电路)

网友A:
虚短 虚断。
第一幅图,R3一端的电压用“虚短 虚断”就可以得到结果;
第二个图似乎画错了,输入直接接反相端了。

网友B:
关于后级三极管驱动的电路, 确实是有点令人迷糊的.
但是, 掌握了 "虚短 虚断" 的分析工具, 那么三极管驱动是不影响分析的.

首先通过 "虚短 虚断" 列出方程式, 可以计算出电路中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
如果还想得到运放的输出, 那么可以再根据三极管的放大电路, 列出方程式. 计算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和运放的输出电压.
另外, 由于三极管的参数差异, 计算出的运放的输出电压可能和实测值有较大差异. 但是由于运放的反馈电路的作用, 三极管参数变化不会影响到三极管发射极上的输出电压, 这是由运放的 "虚短 虚断" 特性确定的 .
当然上面的条件成立也得有个条件, 那就是三极管要工作在放大状态. 如果进入截止或饱和状态, 那么运放的负反馈调整失灵, 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就因电源的因素而不能达到计算所得的值了.

网友C:
"虚短 虚断"是建立在运放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实际运放是非常大)的假设基础上的,那么无穷大乘以个有限值还是无穷大,所以可以把(三极管+运放)看成一个新的运放。自然也就可以用"虚短 虚断"来处理,而不用管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了,只要输入输出相位关系正确就行。

楼主:
2# SA555 谢谢。第2个图我真画错了,改了一下。

楼主:
3# airwill 谢谢:)后面的三极管要处于放大状态,这个特点当时也卡了我一下,后来来回调参数仿真一下才大致确认了。突然想起来这个运放+三极管的电路,跟线性稳压电源的串联调整管的驱动是类似的吧?

楼主:
4# qzlbwang 这样想好像更直观,容易理解一些。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