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dma传输请教

楼主(2012-09-0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在ADC1中有三个ad输入,采用连续扫描,DMA传输。若定义的advalue[6],
第一次adc存放的位置是advalue[0],advalue[1],advalue[2],
第二次adc存放的位置是advalue[3],advalue[4],advalue[5],
第三次adc存放的位置是advalue[0],advalue[1],advalue[2],

以此类推是吗?

网友A:
这样可以的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advalue[0],advalue[1]~各个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值是一样的。ad引脚的电压值变化了,各个值没有变化。我在初始化的时候全部使能了adc,dma和tim。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各个值没有变化,是不是需要把TIM_Cmd重新使能,或把adc重新使能,还是dma。现在就是各个值不变化

楼主:
配置如下:
  /* TIM1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tCompare1(TIM1,32767);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  /*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JEOC interupt */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TIM1 counter disable */
//  TIM_Cmd(TIM1, DISABLE);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GPIO_Pin_8);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GPIO_Pin_8);
          delay_ms(500);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0];
            Pre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Voltage = Precent*252;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n电压值1:%d.%d%dV.\n\r",
             Voltage/10000, (Voltage%10000)/1000, (Voltage%1000)/100);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1];
            Pre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Voltage = Precent*252;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n电压值2:%d.%d%dV.\n\r",
             Voltage/10000, (Voltage%10000)/1000, (Voltage%1000)/100);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2];
            Pre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Voltage = Precent*252;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n电压值3:%d.%d%dV.\n\r",
             Voltage/10000, (Voltage%10000)/1000, (Voltage%1000)/100);
//            for(i=0;i<1000;i++)
//          {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i];
//            Pre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            Voltage = Precent*33;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                printf("\r\n 当前AD转换结果为:0x%X, 百分比为:%d%%,电压值:%d.%d%dV.\n\r",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Precent, Voltage/1000, (Voltage%1000)/100, (Voltage%100)/10);
//                printf("\r\n电压值:%d.%d%dV.\n\r",
//             Voltage/1000, (Voltage%1000)/100, (Voltage%100)/10);
//       }
  }
}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啊,我弄了好几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原因找到了。自己太粗心了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应该是DMA_Mode_Circular方式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