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 .3编译错误:Don\'t know how to build file

楼主(2012-09-09):
在使用CCS3.3时,添加的头文件包含在Document里,怎么加到include里?

楼主:
在网上找到的链接方法:“buildOptions-->(Tab)complier -->(Category) 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    把你头文件所在的目录粘贴进去,然后按Tab键就可以在上方的命令行中看到了”

但是编译时仍出现错误:Error, Don\'t know how to build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qiya\\MS5534B.h\"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把3.1的工程放到3.3下就显示不知如何编译头文件。

后来在3.3下重建了一个工程就可以了,不知道ls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B:
buildOptions-->(Tab)complier -->(Category) 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    把你头文件所在的目录粘贴进去,然后按Tab键就可以在上方的命令行中看到了

网友C: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D:
CCS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E:
引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