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小问题,一直没搞懂

楼主(2012-09-09):
if((P1IFG&0x0002)==0x0002)

0X0002转成二进制是10

请问P1IFG值为多少时,这个条件语句为真

这条语句0x02&0x002==0x0002为真吗?

同样的

00000010b&000000000010b==0000000000000010b吗

楼主:
好久了,一直没有搞懂的一个小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A:
P1IFG值为0x0002时成立
那个应为真,因为数值一样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位检测。只要变量(也就是你这里的P1IFG)的第二位为1,则为真。

网友C:
可能那样写的话,为的是确保软件的性能吧!就是P1.1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D:
用VC试试,加个什么提示的。。

网友E:
0x02&0x002==0x0002这个为真吗?

网友F:
4楼正解。0x02=00000010,按位比较,相同则1不同则0只要第二位是1就能得到0x02的结果。

网友G:
同4楼,楼层居然在变,

网友H:
转换成2进制   按位运算   全1出1 就行了    8楼的错 了    都是0出的也是0……

网友I:
与运算 两个数都都为真结果为真 有一位为假结果为假

网友J:
根据与运算规则,当P1IFG为0X0002时才为真.
这条语句0x02&0x002==0x0002是假的.熟悉基本的运算很重要.

网友K:
根据与运算规则,当P1IFG为0X0002时才为真.
这条语句0x02&0x002==0x0002是假的.熟悉基本的运算很重要.
引用 网友J:
0x02&0x002==0x0002为什么是假呢  求科普   没看出哪里假了      且P1IFG 只要第二位为1   P1IFG&0x0002)==0x0002  都为真吧

网友L:
只要第1位为1时,此语句就是真

网友M:
位检测语句,只要被检测的位为1就成立,其它位是什么不影响

网友N:
P1IFG本质上是中断标志寄存器       设为1表示则中断触发    设为0表示中断关闭

网友O:
0x02&0x002==0x0002为什么是假呢  求科普   没看出哪里假了      且P1IFG 只要第二位为1   P1IFG&0x0002)==0x0002  都为真吧
引用 网友K:

因为==运算的优先级高于&运算
所会先计算0x002==0x0002为真,当逻辑值要参与运算时,会提升为int的类型
这里逻辑为真,变成1
然后0x02再与1进行&运算,結果为0
根据规则,当一个数值要进行逻辑运算时,非0为真,0为假
此时結果为0,所以为假

网友P:
LZ: P1IFG:中断标志寄存器,其中8个标志位分别对应8个引脚的中断请求。有中断标志寄存器的引脚,说明这个是可以产生中断的,比如外部中断。另外,用4位二进制来表示说明这个端口的每一个引脚都可以产生中断,0x0002,对应二进制是0000000000000010,正好有1的为对应PX.1,if((P1IFG&0x0002)==0x0002)就是由于判断这个引脚是否有中断产生,当有中断产生时P1IFG的值为1,产生该IF语句为真。

网友Q:
第二位为高

网友R:
if((P1IFG&0x0002)==0x0002)

& 符号就是按位与,你也可以理解为乘,0X0002有很多位位0,那么P1IFG对应位与0与的结果为0,与1与的 结果为P1IFG的对应位,P1IFG&0x0002的 结果就是P1IFG次低位保留,其他位都被清0了,
假设P1IFG ==0B 1101 1101;
  0x0002 ==0B  0000 0010;与的结果为0000 0000
假设P1IFG ==0B 1101 1111;
  0x0002 ==0B  0000 0010;与的结果为0000 0010

要保留某寄存器的 某位,就用与运算,保留位与1与,不保留位与0与;

初学最容易搞错优先级别,加括号吧。

网友S:
第二位为高就可以了

网友K:
18# lxyppc 我对这顺序还真有点乱,要养成加括号的好习惯才行了  惭愧

网友T:
小菜鸟飘过

网友U:
学习学习,偶的c语言没学好。。

网友V:
if((P1IFG&0x0002)!=0)

这样理解

网友W:
C语言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