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相应的寄存器吗?

楼主(2012-09-09):
DS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相应的寄存器吗?如果没有,那么怎么写数据呢?

楼主:
另外,我在一本书上见到用DSP的低8位数据线连接LCD的数据线,用DSp的8-12位做LCD的控制线,不明白该怎样控制,是何道理

网友A:
你需要补充一下单片机的知识。

顺便好好读datasheet。

网友B:
可以的,外面加锁存器就OK了,通过软件来控制时序

网友C:
假设D7~D0对应LCD的数据线,D8对应En,有两个锁存器--数据锁存器,控制锁存器,前者锁存D7~D0,后者锁存D15~D8,我现在假设需要En有一个上升沿就把数据写到LCD里,而要写的数据假设是0XC0,那我可以先往数据锁存器写一个0xc0,然后再往控制锁存器写一个0x00, 接着往控制锁存器写一个0x01,不就产生了需要的时序了么?

网友D:
不懂的飘过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什么DSP呢,怎么咋看都像是单片机

网友F:
都是IO口来访问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也在做LCD 显示的问题,我看了一些东西,也看了关于XINTF的例程,我感觉需要的是LCD的地址,
#define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 *)0x4000))

就是类似于这个的地址
还有xintf的时序(即建立激活跟踪和LCD时序怎么配置的问题)
我现在试着用普通IO口来传数据(跟单片机那样的),但是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乱码 屏幕会发黑什么的
楼主你有普通IO口的lcd程序吗?我说的是DSP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前辈你做过dsp的液显吗?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做的呢?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用过XINTF做呢?或者普通的IO口做呢(就像单片机那样)
我看一些高级点的液晶都有串行传输那样的功能,您是不是也用那样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