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引脚设计问题

楼主(2012-09-09):
在一个基于uc2832的隔离式DC-DC电源中,高频变压器骨架为8个引脚,1、2脚为初级绕组引出线,3、4脚为反馈绕组引出线,5、6脚为次级引出线,1、4、6为同名端,我们把设计参数发给厂商时,厂商建议我们把5、6脚换成5、8脚,说是能减小一些干扰,在此想请教这方面的朋友,厂商这个建议有无道理?在这个电路应用里,我们关于变压器的引脚配置是否够合理?

网友A:
这个还跟你怎么绕绕组有关系

厂家说的不一定不对  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B:
还有这么一说啊?
是不是5,6脚太近有交叉。。。

网友C:
通常来说,次级输出引脚,如果中间有距离的话,一般都是隔的比较远,用5 8脚肯定比5 6脚 合适,
至于说干扰一说,这个我没有验证过
只是,一般次级线径较粗,隔开点比较好绕这个是真的。

网友D:
是不是容易挂脚

网友E(2012-11-10):
学习了,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