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开关同时控制交流和直流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2012-09-09):
一个钥匙开关,6个脚,3个一组
一组接220V,控制220V通断,一组接一个直流信号,控制直流信号的高低电平
请问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允许?

楼主:
没有朋友指点么?
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用1个机械开关控制1路交流和1路直流的通断呢?
交流电流1A,直流电流0.1A

网友A:
不知道你在什么项目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感觉这样做不是太好.
比较常用的处理办法是:
钥匙开关只控制直流的弱电.
这个弱电接通后, 再通过继电器或者功率开关去接通高压强电.

楼主:
是个附加了ups的设备
钥匙开关打开后,交流输入接通,电池输入接通,后面有个判断的电路,交流输入有时,用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0供电,否则用电池供电
钥匙开关关断后,不仅关断交流供电,同时关断电池对设备的供电
所以在关断时,是没有弱点可供使用的。。。。

楼主:
我拆了一个16mm的钥匙开关,发现两路内部之间间距至少在3mm以上,两组焊针的间距在6mm以上,满足220V基本绝缘距离
我想,如果我把直流控制这一路,再修改成更弱的信号,出来的线串联电阻,然后接TVS和电容,是否安全性应该足够呢?

网友B:
有这么用的。

楼主:
最后经过考虑,设备的安全性能第一,还是采用两个开关,1个控制交流,1个控制直流。
在软件上和标识上做些补充,来弥补多了个按钮造成的使用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