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经验小结

楼主(2012-09-09):
1 布局一定要小心谨慎,最重要的就是布局。
2 电阻电容对齐好看,也比较容易布线。
3 电源接插件,RJ45等可以略微超出边界,方便有外壳的时候
安装。
4 对于多引脚供电的IC,最好每个电源引脚都加去藕电容。对于
电源线比较粗的可以少用去藕电容。
5 注意电源芯片发热比较大,对温度敏感的器件要远离。
6 布线先布电源线,地线最后布。
7 布线规则,必须在布线前想好,设定好,才开始布否则死定了。
8 晶振下面不要布信号线,可以布地线。
9 默认的过孔外直径50mil,内直径28mil,过孔一般选择20mil
内直径,pcb厂家一般可以做最小的过孔内直径10mil(刚咨询了一个pcb厂家的人)。
10 一般做产品,先选定外壳,然后做pcb最好。
11 最先步电源线,最好布成半环形,方便电源布线和信号走线。另外,电源线尽量都布在
同一层面,比如top layer。 即使有2种以上电源。
12 布信号线先布总线,那种很密的布线。
13 所有其它线都布好了,最后布地线。然后铺铜,一般铺铜都选择GND,如果铺铜铺不到,
可以放几个网络为GND的过孔。一般不要死铜。如果铺网格,可以适当选择网格宽度和布线
宽度。如果铺实心铜,可以网格宽度等于布线宽度的2倍。
14 当所有所有都做好了,才补泪滴,因为补了泪滴修改pcb就麻烦死了

网友A:
为什么先布电源线?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倒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