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合理安置去耦电容?

楼主(2012-09-09):
合理设置去耦电容:
1 印制板上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应加0.1uF的去偶电容。去偶电容应尽量靠近集
成电路,去偶电容与集成电路电源和地间的连线应直接连接。去偶电容应作为集成电路电源
和地与印制板上电源网络和地线网络的连接点。
2 在电源进入印制板的地方并联一个1uF或10uF的去高频电容往往是有利的,即使
是用电磁供电的系统也需要这种电容。每10片左右的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容,电容大小
可选10uF。最好不用电解电容,而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
3 去耦电容值的选取并不严格,可按C=1/f计算,即10MHz取0.1uF。对微控制器构
成的系统,取0.1-0.01uF都可以。去耦电容的一般配置原则是:
1) 电源输入端跨接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有可能,接100uF以上的更好。
2) 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都应该布置一个0.01pF的瓷片电容,如遇印制板空隙
不够,可每4-8个芯片布置一个1-10pF的钽电容。
3) 对于抗噪能力弱和关断时电源变化大的器件,如RAM、ROM存储器件,应在芯片
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4) 电容引线不能太长,尤其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有引线。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经验之谈   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子工程师  去偶电容的用法应该掌握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电容  很多人认为在电路设计中可有可无   但这正是高手与菜鸟的区别   以前遇到过一次主芯片总是无缘无故复位的情况  后来在主芯片供电电路上并了两个电容  一个去高频  一个去低频   就好了  很神奇   哈哈

网友B:
一般应该放置在离电源和地比较近的地方

网友C:
电容的功用很大,保障电路正常工作,不受外界影响

网友D:
一般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个电容

网友E:
一般放置在电源和地比较近的地方

网友F:
实际设计电路的时候,在一些外设的电源处都会加上0.1uf的去耦电容的

网友G:
一般上电源线靠近ic的引脚处放置去耦电容

网友H: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这点很重要

网友I:
进来学习下,楼上都是高人,受益了,感谢分享

网友J:
学习了,原来去耦电容计算还可以是C = 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