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ST-LINK/V2

楼主(2012-09-09):
各位,F0探索套件上的ST-LINK/V2如何实现对板载STM32F051R8的烧写,JP2和CN2都连上了,探索套件用户手册也是这么说的,为何一直烧写不成功,难道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烦请各位给些提示,先谢过了

楼主:
开发环境为 MDK-ARM 4.50,仿真器设置为 ST-Link(Deprecated Version)

楼主:
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A:
试试点仿真,这样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楼主:
谢谢,已经完美解决了!
仿真器设置为 ST-Link Debugger,然后拆除CN2的两个跳线帽,点击那个自动升级对话框中的 YES  就可以了,以前都是用J-Link,表示对ST本土化的仿真器不熟啊

网友B:
STM32F0DISCOVERY版本自带的STLINK,貌似不支持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