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系列常见问题小结

楼主(2012-09-09):
C6000系列常见问题
如何将VPM642的测试程序用FlashBurn烧入Flash中?
要成功的实现Flash Bootloader,光有一个.out文件是不够的,大致可以分为如下3个步骤:
(1)应用程序的工程要合理的配置,需要添加一个.asm文件(做搬移时一些初始化和跳转工作),另外工程中使用.cmd文件也需要为bootloader保留空间。
(2)将上面生成的.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这时需要一个转换.cmd文件(这个.cmd文件与应用工程的.cmd完全不同,不同相混淆)。
(3)最后一步才是通过Flashburn工具将.hex文件写入Flash,这时需要转换.cmd文件、.hex文件和FBTC642.out文件。其余配置信息如下:
FLASH physical addr(物理地址)0x90000000,和#bytes(长度)0x400000。(其中0x90000000,为FLASH在目标系统的起始地址,0x400000为FLASH的存储容量)。

VPM642烧写264编码后,ccs进不去了?
先按VPM642板卡上的复位按钮,同时点击出错界面的retry按钮,多试几次,就可以进入CCS调试界面了!
也可以把BOOT程序烧写到flash,重新BOOT
VPM642如何将音频的输入配置成麦克风输入?
VPM642音频输入由Line In更改为Microphone In,需要做如下更改:
第一路:补焊0欧姆电阻R53,去掉4.99K电阻R54;
第二路:补焊0欧姆电阻R65,去掉4.99K电阻R66;
第三路:补焊0欧姆电阻R78,去掉4.99K电阻R79;
第四路:补焊0欧姆电阻R91,去掉4.99K电阻R92.
设计DSP系统时,我用C6000系列。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一般不需要考虑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特殊情况根据需要配置。

DM643板是否可以按场采集处理?
TVP5150的采集是D1的,你可以在程序中区分单场处理。

SEED-DEC643烧写的问题
烧写flash:flashburn是ccs的一个插件,是烧写TI DSP开发板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调用FBTC程序对flash进行操作。烧写到flash的文件格式是hex,可以用hex6x.exe工具把编译生成的.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格式。DEC643 flash的烧写主要包括FPGA配置信息的烧写,烧写到flash第一页逻辑地址0x40000开始的地方(物理地址0x90040000); 二级bootloader的烧写,这段程序烧到flash第一页的前1K字节处,上电时DMA自动搬到RAM的前1K空间,用来把用户程序从flash的load地址搬运到ram的运行地址处;然后要烧的是用户程序,程序flash hex image如果大于255K的话必须从第二页开始放,因为第一页的空间1024~40000不够。
这里必须提出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DEC643 FPGA主要完成视频信号outboard通道的一些设置和一些寄存器的功能,视频应用的话必须要把FPGA配置信息烧到flash逻辑地址0x40000处;
2、SEED公司提供的FBTC643.out不能实现multipage的烧写,所以我们要自己对FBTC643进行修改。修改的时候除了根据操作地址设置FLASH_PAGE寄存器(0xA0000004)外,切记在程序开始处充分设置EMIFA,否则不能实现分页。
3、SEED提供的boot.asm也要进行修改才能实现flash多页的load。同样在配置EMIFA的时候要充分,原始的配置应该不行。根据load地址设置FLASH_PAGE寄存器的值,值得注意的是load completed的时候要把FLASH_PAGE寄存器的值置成0。
4、看过有些人的经验说用户程序里要调用EVM642_LoadFpga()把FPGA配置信息load进去,不过DEC643上不用也可以。可能的原因是在BIOS初始化的使用调用了DEC643_init()这个BSL库函数,也许这个函数中包含了 EVM642_LoadFpga()的功能。解释一下刚才提到的load completed的时候要把FLASH_PAGE寄存器的值置成0:可能是因为FPGA配置信息在flash第一页,在用户程序开始处需要load FPGA配置信息,而这个东东对视频信号的输出是必须的。
642有关图像的例程,出现不了图像?
可能原因:1、最有可能是IIC总线工作状态不正确。这主要是在上电时由于FLASH中没有程序,IIC总线容易被误操作,导致IIC总线上的设备被锁死。其现像为当你装入程序后,将其运转,在输出中无图像出现。此时停止程序运行,若程序停止在函数I2C_bb()或I2C_Xrdy()即是此原因。
解决的办法:1、将提供的SEED_vpm642boot下的程序按说明书将其写入到FLASH中,防止误操作。2、若没有写入程序,将板卡的电源断掉,将仿真器电源不接(若USB的,可将其从主机断掉)。重新上电,然后连接仿真器的电源(将USB重新插入主机)。
642程序装载成功、运行跑飞,什么原因?
可能原因:DM642系统的初始化不正常。
解决方法:在每次打开CCS后,首先装载SEEDVPM642.GEl,保证DSP的正确初始化。
642程序与板卡的板本号不一致:
在生产过程中,SEEDVPM642共有1.1与1.0两个版本,其区别是,IIC设备的按排不一致。(SAA7121由IIC1转移到IIC2)。这两个版本的的程序是不通用。若在调试时,尤其是IIC总线总配置不成功时,请对照一下,确定是否用错不同版本的程序。
解决:请与销售人员联系,索要正确的软件。注:1.0的用户较少。目前大多数均为1.1的用户。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仿真器不能连接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