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DSP硬件和软件入门

楼主(2012-09-09):
本FAQ是针对刚刚进入DSP硬件和软件设计领域的网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入门、在设计和调试时少走弯路。

水平有,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大家一定指出,免得流毒无穷。欢迎大家补充!!
1、TI DSP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DSP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TI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列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C2X和C5X系列(C20,C25,C50),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和TLV320AIC23的接口以及编程,搜TLV320AIC23和VC5402;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文档说明和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本FAQ是针对刚刚进入DSP硬件和软件设计领域的网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入门、在设计和调试时少走弯路。

水平有,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大家一定指出,免得流毒无穷。欢迎大家补充!!
1、TI DSP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DSP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TI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列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C2X和C5X系列(C20,C25,C50),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和TLV320AIC23的接口以及编程,搜TLV320AIC23和VC5402;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文档说明和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楼主:
3、如何看待TI DSP庞杂的技术文档
        新手进行DSP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
        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等资料需要看
        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深一些。
4、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1)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推荐的DSP类型
        2)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口的连接等);
        3)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一般如语音、视频、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网站得到。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最好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4)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5、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的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空间的译码。 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
        1)看CCS的使用指南
        2)明白CMD文件的编写
        3)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并定位在正确的地方
        4)运行一个纯simulator的程序,了解CCS的各个操作
        5)到TI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6)不论是C编程还是ASM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6、选择C还是选择ASM进行编程
        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7、选择什么仿真器
        一般来说,买个并口的EPP就够了,价格便宜又稳定

8、关于TI  54X系列DSP的bootloader过程

         请详细阅读TI文档SPRA618A、SPRA571,这些文档对boot的机制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说明了利用hex500将*.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时,需要编写的cmd文件的写法。

楼主:
本人读了后,感觉很受用的,特转来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的工程师,很多都能做到,就是文档看不太进去。

网友B:
软件编写都是c语言,相同的

网友C:
意犹未尽的感觉

网友D:
很有参考价值的入门帖子

网友E:
多跟别人讨论是王道

网友F:
真有同感,真的很不错

网友G:
资料不错,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读了很受益。

网友H:
看了之后有共鸣,顶一下

网友I:
看来性能强的确实很耗费资源的

网友J: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