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14.2版,用了一段时间总结

楼主(2012-09-09):
1.很多CORE的说明文档不好找,现在xilinx提供了一个统一的DocNav,只好到那里面去找,文档是在线的,必须得联网,打开之后就保存到本地了。
2.vivado用起来很不习惯,与ise,edk,sdk相差太多,但是集成度很高,囊括了全部的ise,edk,sdk,cg,planahead等功能,界面很庞大,需要高分辨率的显示器用起来才比较爽,感觉1920*1080的有点局促。
3.完美支持64位系统,包括isim,但是对电脑的要求是大大的提高了,特别是EDK,如果要流畅运行的话估计得用超频到5GHz的系统。我为装这个版本,新配的I7-3770的CPU,超频到4.3G,内存超到2200,感觉还是比较慢,偶尔还卡顿。用XC3SD3400A编编译一下个把小时。从xilinx的7.1版开始,每个版本我都用过了,总结只有9.1和11.4版最稳定流畅。
4.多线程编译还是不支持的,多核没有用,一定要用单核性能高的计算机系统来做开发。
5.这个版本还是有些不稳定,编译时会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报错。
6.编译速度还是慢,编译效果和11.4版相当,在时序综合上没有什么进步。
7.6系列7系列支持比较完备,感觉综合程序和5系列以下的是不同的。比如有个程序,用V5芯片,xst超过半小时无结果,换成V6芯片,两分钟就搞定。
先总结这些。

网友A:
thanks!
过段时间可能用14版本,感谢分析总结。

网友B:
1.很多CORE的说明文档不好找,现在xilinx提供了一个统一的DocNav,只好到那里面去找,文档是在线的,必须得联网,打开之后就保存到本地了。
新的Core的文档确实还没有包含进来。

2.vivado用起来很不习惯,与ise,edk,sdk相差太多,但是集成度很高,囊括了全部的ise,edk,sdk,cg,planahead等功能,界面很庞大,需要高分辨率的显示器用起来才比较爽,感觉1920*1080的有点局促。
其实只要你用PlanAhead习惯的话,Vivado没有任何困难。其实就算是新手,我觉得Vivado的操作流程还是蛮直观的。显示器确实是问题,建议27寸的,因为窗口真的有点多。

3.完美支持64位系统,包括isim,但是对电脑的要求是大大的提高了,特别是EDK,如果要流畅运行的话估计得用超频到5GHz的系统。我为装这个版本,新配的I7-3770的CPU,超频到4.3G,内存超到2200,感觉还是比较慢,偶尔还卡顿。用XC3SD3400A编编译一下个把小时。从xilinx的7.1版开始,每个版本我都用过了,总结只有9.1和11.4版最稳定流畅。
以前版本就完美支持x64嘛,并不是14.2才特有的。另外,如果你不用7-Series的话,其实硬件配置不会搞得那么夸张了。

4.多线程编译还是不支持的,多核没有用,一定要用单核性能高的计算机系统来做开发。
多线程的编译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只针对6-Series和7-Series而已。而且只存在于Map和PAR阶段。

5.这个版本还是有些不稳定,编译时会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报错。
这个版本很稳定啊,我们测试过以前大量的case的。

6.编译速度还是慢,编译效果和11.4版相当,在时序综合上没有什么进步。
提高了一些,但是确实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可能感觉不太出来。

7.6系列7系列支持比较完备,感觉综合程序和5系列以下的是不同的。比如有个程序,用V5芯片,xst超过半小时无结果,换成V6芯片,两分钟就搞定。
如果出现这样夸张的问题,你的代码多半有问题。

网友C:
编译软件刚出来基本都这样,我在使用编译软件正常都是使用旧版本    第一可靠    第二速度快   对硬件要求不高    顺便问一下   现在为何出来的编译软件对硬件要求都这么高   郁闷   我的老机要退休了

网友D:
对电脑要求太高了,电脑承受不了了

网友E:
我的电脑都快崩溃了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多线程编译是不支持的,包括官方也没有说支持多线程编译。
要想快,买电脑就得主频高,靠多核心拼没有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F:
总结的不错啊。支持下。

网友G:
不错,很给力哈

网友H:
很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I:
vivado用起来很不习惯,与ise,edk,sdk相差太多,但是集成度很高,囊括了全部的ise,edk,sdk,cg,planahead等功能,界面很庞大,需要高分辨率的显示器用起来才比较爽,感觉1920*1080的有点局促。

有这感觉

网友D:
电脑都快崩溃了,还是实验室的电脑能用的

网友J:
学点经验

网友K:
总体而言不错啦。各人的机器配置不同

网友L:
准备换14.2了 看看再说

网友M:
三克油了。资料我看看

网友N(2012-10-24):
lz,求教为什么我的装了之后没有docnav这个图标,这会不会影响软件的使用

网友O:
嘻嘻,生成RAM后,报错的bug不知解决了没?

网友P:
vivado 支持3和6系列?
引用 网友Q:
不支持

网友R:
不支持
引用 网友P:
只支持7,目前

网友S:
只支持7,目前
引用 网友R: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