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感绕制方法小结

楼主(2012-09-09):
绝大多数的电子元器件,如电阻器、电容器。扬声器等,都是生产部门根据规定的标准和系列进行生产的成品供选用。而电感线圈只有一部分如阻流圈、低频阻流圈,振荡线圈和LG固定电感线圈等是按规定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的电感线圈是非标准件,往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自行制作。由于电感线圈的应用极为广泛,如LC滤波电路、调谐放大电路、振荡电路、均衡电路、去耦电路等等都会用到电感线圈。要想正确地用好线圈,还是一件较复杂的事情;这里提到的一些知识,有的是根据一些人的实践经验,只供读者参考。
1.电感线圈的串、并联
每一只电感线圈都具有一定的电感量。如果将两只或两只以上的电感线圈串联起来总电感量是增大的,串联后的总电感量为:
L串 = L1+L2+L3+L4……
线圈并联起来以后总电感量是减小的,并联后的总电感量为:
L并 = 1/(1/L1+1/L2+1/L3+1/L4+……)
上述的计算公式,是针对每只线圈的磁场各自隔离而不相接触的情况,如果磁场彼此发生接触,就要另作考虑了。
2.电感线圈的检测
在选择和使用电感线圈时,首先要想到线圈的检查测量,而后去判断线圈的质量好坏和优劣。欲准确检测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和品质因数Q,一般均需要专门仪器,而且测试方法较为复杂。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不进行这种检测,仅进行线圈的通断检查和Q值的大小判断。可先利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再与原确定的阻值或标称阻值相比较,如果所测阻值比原确定阻值或标称阻值增大许多,甚至指针不动(阻值趋向无穷大X 可判断线圈断线;若所测阻值极小,则判定是严重短路万果局部短路是很难比较出来人这两种情况出现,可以判定此线圈是坏的,不能用。如果检测电阻与原确定的或标称阻值相差不大,可判定此线圈是好的。此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情况,去判断线圈的质量即Q值的大小。线圈的电感量相同时,其直流电阻越小,Q值越高;所用导线的直径越大,其Q值越大;若采用多股线绕制时,导线的股数越多,Q值越高;线圈骨架(或铁芯)所用材料的损耗越小,其Q值越高。例如,高硅硅钢片做铁芯时,其Q值较用普通硅钢片做铁芯时高;线圈分布电容和漏磁越小,其Q值越高。例如,蜂房式绕法的线圈,其Q值较平绕时为高,比乱绕时也高;线圈无屏蔽罩,安装位置周围无金属构件时,其Q值较高,相反,则Q值较低。屏蔽罩或金属构件离线圈越近,其Q值降低越严重;对有磁芯的高频线圈,其Q值较天磁芯时为高;磁芯的损耗越小,其Q值也越高。
在电源滤波器中使用的低频阻流圈,其Q值大小并不太重要,而电感量L的大小却对滤波效果影响较大。要注意,低频阻流圈在使用中,多通过较大直流,为防止磁饱和,其铁芯要求顺插,使其具有较大气隙。为防止线圈与铁芯发生击穿现象,二者之间的绝缘应符合要求。所以,在使用前还应进行线圈与铁芯之间绝缘电阻的检测。具体方法与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检测方法相同(可参阅变压器的检测)。
对于高频线圈电感量L由于测试起来更为麻烦,一般都根据在电路使用效果适当调整,以确定其电感量是否合适。
对于多个绕组的线圈,还要用万用表检测各绕组之间线圈是否短路;对于具有铁芯和金属屏蔽罩的线圈,要测量其绕组与铁芯或金属屏蔽罩之间是否短路。
3.绕制线圈的注意事项
线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相当数量品种的电感线圈是非标准件,都是根据需要有针对性进行绕制。自行绕制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电路需要,选定绕制方法
在绕制空心电感线圈时,要依据电路的要求,电感量的大小以及线圈骨架直径的大小,确定绕制方法。间绕式线圈适合在高频和超高频电路中使用,在圈数少于3圈到5圈时,可不用骨架,就能具有较好的特性,Q值较高,可达150-400,稳定性也很高。单层密绕式线圈适用于短波、中波回路中,其Q值可达到150-250,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2)确保线圈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选用适当的导线
线圈不宜用过细的导线绕制,以免增加线圈电阻,使Q值降低。同时,导线过细,其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都较小,容易烧断或碰断线。所以,在确保线圈的载流量和机械强度的前提下,要选用适当的导线绕制。
(3)绕制线圈抽头应有明显标志
带有抽头的线圈应有明显的标志,这样对于安装与维修都很方便。
(4)不同频率特点的线圈,采用不同材料的磁芯
工作频率不同的线圈,有不同的特点。在音频段工作的电感线圈,通常采用硅钢片或坡莫合金为磁芯材料。低频用铁氧体作为磁芯材料,其电感量较大,可高达几亨到几十亨。在几十万赫到几兆赫之间,如中波广播段的线圈,一般采用铁氧体芯,并用多股绝缘线绕制。频率高于几兆赫时,线圈采用高频铁氧体作为磁芯,也常用空心线圈。此情况不宜用多股绝缘线,而宜采用单股粗镀银线绕制。在100MHz以上时,一般已不能用铁氧体芯,只能用空心线圈;如要作微调,可用钢芯。使用于高频电路的阻流圈,除了电感量和额定电流应满足电路的要求外,还必须注意其分布电容不宜过大。
4.提高线圈的Q值所采取的措施
品质因数Q是反映线圈质量的重要参数,提高线圈的Q值,可以说是绕制线圈要注意的重点之一。那么,如何提高绕制线圈的Q值呢,下面介绍具体的方法:
(1)根据工作频率,选用线圈的导线
工作于低频段的电感线圈,一般采用漆包线等带绝缘的导线绕制。工作频率高于几万赫,而低于2MHz的电路中,采用多股绝缘的导线绕制线圈,这样,可有效地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从而可以克服集肤效应的影响,使Q值比相同截面积的单根导线绕制的线圈高30%-50%。在频率高于2MHz的电路中,电感线圈应采用单根粗导线绕制,导线的直径一般为0.3mm-1.5mm。采用间绕的电感线圈,常用镀银铜线绕制,以增加导线表面的导电性。这时不宜选用多股导线绕制,因为多股绝缘线在频率很高时,线圈绝缘介质将引起额外的损耗,其效果反不如单根导线好。
(2)选用优质的线圈骨架,减少介质损耗
在频率较高的场合,如短波波段,因为普通的线圈骨架,其介质损耗显著增加,因此,应选用高频介质材料,如高频瓷、聚四氟乙烯、聚苯乙烯等作为骨架,并采用间绕法绕制。
(3)选择合理的线圈尺寸,可以减少损耗
外径一定的单层线圈(φ20mm-30mm),当绕组长度 L与外径 D的比值 L/D=0.7时,其损耗最小;外径一定的多层线圈L/ D=0.2-0.5,用t/D=0.25-0.1时,其损耗最小。绕组厚度t、绕组长度L和外径D之间满足3t+2L=D的情况下,损耗也最小。采用屏蔽罩的线圈,其L/D=0.8-1.2时最佳。
(4)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
用屏蔽罩,会增加线圈的损耗,使Q值降低,因此屏蔽罩的尺寸不宜过小。然而屏蔽罩的尺寸过大,会增大体积,因而要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尺寸。
当屏蔽罩直径Ds与线圈直径 D之比满足如下数值即 Ds/D=1.6-2.5时,Q值降低不大于10%。
(5)采用磁芯可使线圈圈数显著减少
线圈中采用磁芯,减少了线圈的圈数,不仅减小线圈的电阻值,有利Q值的提高,而且缩小了线圈的体积。
(6)线圈直径适当选大些,利于减小损耗
在可能的条件下,线圈直径选得大一些,体积增大了一些,有利于减小线圈的损耗。一般接收机,单层线圈直径取12mm-30mm;多层线圈取6mm-13mm,但从体积考虑,也不宜超过20mm-25mm的范围。
(7)减小绕制线圈的分布电容
尽量采用无骨架方式绕制线圈,或者绕制在凸筋式骨架上的线圈,能减小分布电容15%-20%;分段绕法能减小多层线圈的分布电容的1/3~l/2。对于多层线圈来说,直径D越小,绕组长度L越小或绕组厚度t越大,则分布电容越小。应当指出的是:经过漫渍和封涂后的线圈,其分布电容将增大20%-30%。
总之,绕制线圈,始终把提高Q值,降低损耗,作为考虑的重点。
5.线圈使用、安装要注意的问题
任何电子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安装板,都是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使用的各种元器件的性能特点,精心安排、全面布局、合理设计出来的。作为线圈的使用安装者,注意如下的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1)线圈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线圈的装配位置与其他各种元器的相对位置要符合设计的规定,否则将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例如,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中的高频阻流圈与磁性天线的位置要适当安排合理;天线线圈与振荡线圈应相互垂直,这就避免了相互耦合的影响。
(2)线圈在安装前,要进行外观检查
使用前,应检查线圈的结构是否牢固,线匝是否有松动和松脱现象,引线接点有无松动,磁芯旋转是否灵活,有无滑扣等。这些方面都检查合格后,再进行安装。
(3)线圈在使用过程需要微调的,应考虑微调方法
有些线圈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微调,依靠改变线圈圈数又很不方便,因此,选用时应考虑到微调的方法。例如单层线圈可采用移开靠端点的数困线圈的方法,即预先在线圈的一端绕上3圈~4圈,在微调时,移动其位置就可以改变电感量。实践证明,这种调节方法可以实现微调±2%-±3%的电感量。应用在短波和超短波回路中的线圈,常留出半圈作为微调,移开或折转这半圈使电感量发生变化,实现微调。多层分段线圈的微调,可以移动一个分段的相对距离来实现,可移动分段的圈数应为总圈数的20%-30%。实践证明:这种微调范围可达10%-15%。具有磁芯的线圈,可以通过调节磁芯在线圈管中的位置,实现线圈电感量的微调。
(4)使用线圈应注意保持原线圈的电感量
线圈在使用中,不要随便改变线圈的形状。大小和线圈间的距离,否则会影响线圈原来的电感量。尤其是频率越高,即圈数越少的线圈。所以,目前在电视机中采用的高频线圈,一般用高频蜡或其他介质材料进行密封固定。另外,应注意在维修中,不要随意改变或调整原线圈的位置,以免导致失谐故障。
(5)可调线圈的安装应便于调整
可调线圈应安装在机器的易于调节的位置,以便于调整线圈的电感量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绝大多数的电子元器件,如电阻器、电容器。扬声器等,都是生产部门根据规定的标准和系列进行生产的成品供选用。而电感线圈只有一部分如阻流圈、低频阻流圈,振荡线圈和LG固定电感线圈等是按规定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的电感线圈是非标准件,往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自行制作。由于电感线圈的应用极为广泛,如LC滤波电路、调谐放大电路、振荡电路、均衡电路、去耦电路等等都会用到电感线圈。要想正确地用好线圈,还是一件较复杂的事情;这里提到的一些知识,有的是根据一些人的实践经验,只供读者参考。
1.电感线圈的串、并联
每一只电感线圈都具有一定的电感量。如果将两只或两只以上的电感线圈串联起来总电感量是增大的,串联后的总电感量为:
L串 = L1+L2+L3+L4……
线圈并联起来以后总电感量是减小的,并联后的总电感量为:
L并 = 1/(1/L1+1/L2+1/L3+1/L4+……)
上述的计算公式,是针对每只线圈的磁场各自隔离而不相接触的情况,如果磁场彼此发生接触,就要另作考虑了。
2.电感线圈的检测
在选择和使用电感线圈时,首先要想到线圈的检查测量,而后去判断线圈的质量好坏和优劣。欲准确检测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和品质因数Q,一般均需要专门仪器,而且测试方法较为复杂。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不进行这种检测,仅进行线圈的通断检查和Q值的大小判断。可先利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再与原确定的阻值或标称阻值相比较,如果所测阻值比原确定阻值或标称阻值增大许多,甚至指针不动(阻值趋向无穷大X 可判断线圈断线;若所测阻值极小,则判定是严重短路万果局部短路是很难比较出来人这两种情况出现,可以判定此线圈是坏的,不能用。如果检测电阻与原确定的或标称阻值相差不大,可判定此线圈是好的。此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根据以下几种情况,去判断线圈的质量即Q值的大小。线圈的电感量相同时,其直流电阻越小,Q值越高;所用导线的直径越大,其Q值越大;若采用多股线绕制时,导线的股数越多,Q值越高;线圈骨架(或铁芯)所用材料的损耗越小,其Q值越高。例如,高硅硅钢片做铁芯时,其Q值较用普通硅钢片做铁芯时高;线圈分布电容和漏磁越小,其Q值越高。例如,蜂房式绕法的线圈,其Q值较平绕时为高,比乱绕时也高;线圈无屏蔽罩,安装位置周围无金属构件时,其Q值较高,相反,则Q值较低。屏蔽罩或金属构件离线圈越近,其Q值降低越严重;对有磁芯的高频线圈,其Q值较天磁芯时为高;磁芯的损耗越小,其Q值也越高。
在电源滤波器中使用的低频阻流圈,其Q值大小并不太重要,而电感量L的大小却对滤波效果影响较大。要注意,低频阻流圈在使用中,多通过较大直流,为防止磁饱和,其铁芯要求顺插,使其具有较大气隙。为防止线圈与铁芯发生击穿现象,二者之间的绝缘应符合要求。所以,在使用前还应进行线圈与铁芯之间绝缘电阻的检测。具体方法与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检测方法相同(可参阅变压器的检测)。
对于高频线圈电感量L由于测试起来更为麻烦,一般都根据在电路使用效果适当调整,以确定其电感量是否合适。
对于多个绕组的线圈,还要用万用表检测各绕组之间线圈是否短路;对于具有铁芯和金属屏蔽罩的线圈,要测量其绕组与铁芯或金属屏蔽罩之间是否短路。
3.绕制线圈的注意事项
线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相当数量品种的电感线圈是非标准件,都是根据需要有针对性进行绕制。自行绕制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电路需要,选定绕制方法
在绕制空心电感线圈时,要依据电路的要求,电感量的大小以及线圈骨架直径的大小,确定绕制方法。间绕式线圈适合在高频和超高频电路中使用,在圈数少于3圈到5圈时,可不用骨架,就能具有较好的特性,Q值较高,可达150-400,稳定性也很高。单层密绕式线圈适用于短波、中波回路中,其Q值可达到150-250,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2)确保线圈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选用适当的导线
线圈不宜用过细的导线绕制,以免增加线圈电阻,使Q值降低。同时,导线过细,其载流量和机械强度都较小,容易烧断或碰断线。所以,在确保线圈的载流量和机械强度的前提下,要选用适当的导线绕制。
(3)绕制线圈抽头应有明显标志
带有抽头的线圈应有明显的标志,这样对于安装与维修都很方便。
(4)不同频率特点的线圈,采用不同材料的磁芯
工作频率不同的线圈,有不同的特点。在音频段工作的电感线圈,通常采用硅钢片或坡莫合金为磁芯材料。低频用铁氧体作为磁芯材料,其电感量较大,可高达几亨到几十亨。在几十万赫到几兆赫之间,如中波广播段的线圈,一般采用铁氧体芯,并用多股绝缘线绕制。频率高于几兆赫时,线圈采用高频铁氧体作为磁芯,也常用空心线圈。此情况不宜用多股绝缘线,而宜采用单股粗镀银线绕制。在100MHz以上时,一般已不能用铁氧体芯,只能用空心线圈;如要作微调,可用钢芯。使用于高频电路的阻流圈,除了电感量和额定电流应满足电路的要求外,还必须注意其分布电容不宜过大。
4.提高线圈的Q值所采取的措施
品质因数Q是反映线圈质量的重要参数,提高线圈的Q值,可以说是绕制线圈要注意的重点。

楼主:
那么,如何提高绕制线圈的Q值呢,下面介绍具体的方法:
(1)根据工作频率,选用线圈的导线
工作于低频段的电感线圈,一般采用漆包线等带绝缘的导线绕制。工作频率高于几万赫,而低于2MHz的电路中,采用多股绝缘的导线绕制线圈,这样,可有效地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从而可以克服集肤效应的影响,使Q值比相同截面积的单根导线绕制的线圈高30%-50%。在频率高于2MHz的电路中,电感线圈应采用单根粗导线绕制,导线的直径一般为0.3mm-1.5mm。采用间绕的电感线圈,常用镀银铜线绕制,以增加导线表面的导电性。这时不宜选用多股导线绕制,因为多股绝缘线在频率很高时,线圈绝缘介质将引起额外的损耗,其效果反不如单根导线好。
(2)选用优质的线圈骨架,减少介质损耗
在频率较高的场合,如短波波段,因为普通的线圈骨架,其介质损耗显著增加,因此,应选用高频介质材料,如高频瓷、聚四氟乙烯、聚苯乙烯等作为骨架,并采用间绕法绕制。
(3)选择合理的线圈尺寸,可以减少损耗
外径一定的单层线圈(φ20mm-30mm),当绕组长度 L与外径 D的比值 L/D=0.7时,其损耗最小;外径一定的多层线圈L/ D=0.2-0.5,用t/D=0.25-0.1时,其损耗最小。绕组厚度t、绕组长度L和外径D之间满足3t+2L=D的情况下,损耗也最小。采用屏蔽罩的线圈,其L/D=0.8-1.2时最佳。
(4)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
用屏蔽罩,会增加线圈的损耗,使Q值降低,因此屏蔽罩的尺寸不宜过小。然而屏蔽罩的尺寸过大,会增大体积,因而要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尺寸。
当屏蔽罩直径Ds与线圈直径 D之比满足如下数值即 Ds/D=1.6-2.5时,Q值降低不大于10%。
(5)采用磁芯可使线圈圈数显著减少
线圈中采用磁芯,减少了线圈的圈数,不仅减小线圈的电阻值,有利Q值的提高,而且缩小了线圈的体积。
(6)线圈直径适当选大些,利于减小损耗
在可能的条件下,线圈直径选得大一些,体积增大了一些,有利于减小线圈的损耗。一般接收机,单层线圈直径取12mm-30mm;多层线圈取6mm-13mm,但从体积考虑,也不宜超过20mm-25mm的范围。
(7)减小绕制线圈的分布电容
尽量采用无骨架方式绕制线圈,或者绕制在凸筋式骨架上的线圈,能减小分布电容15%-20%;分段绕法能减小多层线圈的分布电容的1/3~l/2。对于多层线圈来说,直径D越小,绕组长度L越小或绕组厚度t越大,则分布电容越小。应当指出的是:经过漫渍和封涂后的线圈,其分布电容将增大20%-30%。
总之,绕制线圈,始终把提高Q值,降低损耗,作为考虑的重点。
5.线圈使用、安装要注意的问题
任何电子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安装板,都是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使用的各种元器件的性能特点,精心安排、全面布局、合理设计出来的。作为线圈的使用安装者,注意如下的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1)线圈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线圈的装配位置与其他各种元器的相对位置要符合设计的规定,否则将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例如,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中的高频阻流圈与磁性天线的位置要适当安排合理;天线线圈与振荡线圈应相互垂直,这就避免了相互耦合的影响。
(2)线圈在安装前,要进行外观检查
使用前,应检查线圈的结构是否牢固,线匝是否有松动和松脱现象,引线接点有无松动,磁芯旋转是否灵活,有无滑扣等。这些方面都检查合格后,再进行安装。
(3)线圈在使用过程需要微调的,应考虑微调方法
有些线圈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进行微调,依靠改变线圈圈数又很不方便,因此,选用时应考虑到微调的方法。例如单层线圈可采用移开靠端点的数困线圈的方法,即预先在线圈的一端绕上3圈~4圈,在微调时,移动其位置就可以改变电感量。实践证明,这种调节方法可以实现微调±2%-±3%的电感量。应用在短波和超短波回路中的线圈,常留出半圈作为微调,移开或折转这半圈使电感量发生变化,实现微调。多层分段线圈的微调,可以移动一个分段的相对距离来实现,可移动分段的圈数应为总圈数的20%-30%。实践证明:这种微调范围可达10%-15%。具有磁芯的线圈,可以通过调节磁芯在线圈管中的位置,实现线圈电感量的微调。
(4)使用线圈应注意保持原线圈的电感量
线圈在使用中,不要随便改变线圈的形状。大小和线圈间的距离,否则会影响线圈原来的电感量。尤其是频率越高,即圈数越少的线圈。所以,目前在电视机中采用的高频线圈,一般用高频蜡或其他介质材料进行密封固定。另外,应注意在维修中,不要随意改变或调整原线圈的位置,以免导致失谐故障。
(5)可调线圈的安装应便于调整
可调线圈应安装在机器的易于调节的位置,以便于调整线圈的电感量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网友A:
高中学的些知识全还回去了,我再次学学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基础知识分享很不错

网友C:
要先确定选用的磁性材料,如铁氧体磁环9x6x6。再确定流过的电流选线径,确定电流频率,决定是否需要多股并绕,这个主要考虑集肤效应。再根据公式计算导线圈数。提的有点笼统,不明白再问吧。

网友D(2014-03-09):
楼主,屏蔽罩用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屏蔽罩用什么材料的呢?

电感的不知道。
模拟电路的屏蔽,有些是铝壳的。

网友F(2015-08-25):
智慧精工 专业从事线圈绕制,欢迎咨询。  QQ:2356183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