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驱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09):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吗?MOS管实际使用的90N08。
AB两点是光耦的输出端,光耦使用的TLP521,希望通过PWM来调节输出功率。
当前电路出现的问题:
1、C处没有信号输出
2、C处偶尔会出现高电平的现象
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希望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A:
C点以后没有接什么电路?负载是什么?

网友B:
D1上并个上拉试试

网友C:
你三级管跟场效应管都是作开关用,场效应管导通时24V高电平被二极管D1隔断了,过不来啊,C点要上拉到24V的。另外D1,D2是干嘛用的?

楼主:
2# dontium 负载是个热电制冷片

楼主:
你三级管跟场效应管都是作开关用,场效应管导通时24V高电平被二极管D1隔断了,过不来啊,C点要上拉到24V的。另外D1,D2是干嘛用的?
引用 网友C:
24V和C点连接热电制冷片,通过PWM来调节温度的。D1和D2是为了防止MOS管被烧坏的。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在光耦不加信号的时候,C点会出现高电平。将PWM的频率降低时,在C点会出现轻微的锯齿波

网友D:
PWM时,三极管的发射极有对应的方波吗?是不是光耦输出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PWM时,三极管的发射极有对应的方波吗?是不是光耦输出驱动能力不够?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上有对应的方波,三极管可以被光耦驱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原理上好像说不通,不知道是要做什么用的,是做电机驱动吗?

网友D:
9# wlawei PWM频率多少?方波的幅度是多少啊,能达到mos管完全导通的开启电压吗?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波形时带后面的MOS管没?

楼主:
你这个电路原理上好像说不通,不知道是要做什么用的,是做电机驱动吗?
引用 网友E:
一个朋友做电机驱动的,我觉得可以用,就拿过来用在热电制冷片上了,结果,电路总是出问题

楼主:
9# wlawei  PWM频率多少?方波的幅度是多少啊,能达到mos管完全导通的开启电压吗?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波形时带后面的MOS管没?
引用 网友D:
多个频率都试过,方波的幅度电压从3~24V也都试过,测量三极管时后面带MOS了,今天有事没有继续调电路,明天再继续调,感谢大家都帮助

楼主:
今天电路调通了,电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我电路连接负载的导线出现了接触不好的问题。因为负载总是接触不好,所以,电路没有输出,测得波形总是不稳定和不正确,不过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