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问题

楼主(2012-09-09):
想把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直流电压逆变成三相的交流正弦电压?
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案呢?

楼主:
通常的那种三相的逆变电路,输出的只是交流的方波。如何设计电路,是输出的变为正弦信号呢?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不在乎效率,那么可以用正弦波振荡器+音频功放解决。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是用spwm吧?

在三极管的基极加spwm波。
工作过程看了好多遍,还是不太理解。这怎么就能输出三相交流电了呢?

楼主:
上图原理已明白。
看到有的电路图,在续流二极管两端并上一1K欧姆电阻+0.1uF的电容,这是何解?

楼主:
当T1、T2、T3导通时,只有当ZA=ZB=ZC时(三相对称负载),才会有  线电压:Uab=0,Ubc=Ud,Uca=-Ud;相电压 UaN=Ud/3 ,UbN=Ud/3,UcN=-2Ud/3  ?

网友B:
SPWM三相逆变搞定,电源网很多资料

楼主:
课本上看到此电路图。有些问题需请教。
每一个续流二极管旁都并联一个1K电阻串0.1uF的电容。在这电容和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我觉得是滤除开关MOS管时候产生的上冲下冲波形吧~ 个人见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现在这块SPWM已经很多了......

没见过方波的

楼主:
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一下。
有电容和电阻的情况:
无电容和电阻的情况:
波形有变化,电阻和电容真的很需要吗?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