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的时候,要不要连接器?

楼主(2012-09-09):
要设计一个超低成本的玩具
其中有6个电缆需要连接到PCB外面的器件。
有朋友建议我使用连接器,这样节约工钱、后来我使用2.0mm白色的那种普通连接器。加上排线准备这样生产。

另外一个朋友建议我,不要连接器,全部手工焊接这些飞线,他说即使考虑人工费,连接器+电缆的成本也要大于人工费、他说玩具没有用连接器的。我想想也是,玩具里面确实很少用连接器。

各位大虾怎么看?

网友A:
考虑工艺性和规模生产应该采用接插件。

网友B:
不要连接器,
手工焊接 更便宜。

网友C:
你是从单价来比较选择焊接;如果上量,考虑良率和可靠性等等,参考楼上建议

网友D:
楼上两位莫不是楼主的那两位朋友吧,意见刚好相反

网友E:
不要连接器,
手工焊接 更便宜。
引用 网友B:

同意!

手工焊接更便宜!

网友B:
举例说明,
反正是上流水线操作
多个小姑娘焊接 人家工厂小姑娘的工资是定的 一天可以焊多少个,你算过吗?你这个玩具一天可以量产多少个?买个接插件 公头和母头 做好端子 多少钱?玩具量有多少?而且也要小姑娘帮你插好,
所以综合下来,烙铁焊接最便宜
况且 中国人工最便宜

网友F:
找个工艺工程师和成本会计给你合算一下

网友G:
找了个玩具,拆开看了一下,是手工焊的
仅供参考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啊,PCB上画上连接器,生产的时候用不用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用就焊上连接器,不用就飞线。
两种方法各小批量生产一批,测算一下那个成本更低。

网友I:
这个东西,看你侧重什么了,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要是想当个艺术品做,还是用连接器,如果只是考虑节省成本,那就不用了吧,不过现在人工成本也在提高,不一定省钱的哦

网友J:
焊接便宜而且更可靠。
连接件的品质伤人心啊,质量好的价格吃不消。

网友K:
就成本来讲,焊接会更低。

网友:
参照山寨机,排线部分,很多厂商之间焊接,不用连接器。一些大品牌,注重质量的,连接器是必须的。

网友L:
关键是“玩具”生产中的手工(人工)成本占多少。

比如以手工为主的玩具,焊接所占人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当然是人工焊线;
如果只是简单组装的,比如放进去电路板一按扣上盖子就行的,每个产品几秒钟就能生产一个的。那当然是不焊线更快,这时生产成本更低。

网友M:
质量再好的连接器,也比不上焊接

网友A:
焊接质量差的见得太多了,关键还是在于“规范化”。

网友N:
要质量啊

网友O:
质量再好的连接器,也比不上焊接
引用 网友M:

严重同意,玩具厂里少于10根线,几乎不用连接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