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气体压力传感器(表压)

楼主(2012-09-10):
大概参数如下:

测量对象:空气
工作量程:0~15kg/cm2(0~1.5Mpa)
工作电压:+5V
输出信号: 1.0mV/V

接线方式:四线制(+5V,+S,-S,GND)
精度:0.2%
工作环境:-20~85度

                    希望有知道的大侠推荐一款:(QQ:809255465)  谢谢!

网友A:
气压传感器有很多型号,VTI的SCP1000  Consensic 的CPS120  CPS130 都符合你的要求。具体参数可以上传感器专家网查询一下。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是要找差压还是表压。

网友C:
最近也在测压,呵呵,传感器不熟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今天已找到两家,准备寄样品测试。

网友D:
2楼胡说八道,谢什么谢?表压是相对于大气的空气压力,也就是差压传感器,一端接空气,另一端接被测气体。2楼推荐的是绝压传感器,测试的是相对于真空的空气压力,楼主你连自己要用什么都搞不清楚吗?

网友B:
1、差压:两个压力之间的差值。
2、绝压:绝对压力是相对零压力而言的压力。
3、表压:如果绝对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值是一个正值,那么这个正值就是表压力,即表压力=绝对压力-大气压。

楼主:
我已找到我所需要的型号传感器了,我也知道二楼推荐的传感器不适合我,但他参与我的贴子感谢一下也不为过吧,#7楼给出的名词解释挺详细。在此一一感谢了。此贴可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