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触摸滑屏一定要系统支持吗

楼主(2012-09-10):
想做滑屏控制音量用在音响里面,需要系统支持吗,还是只要设计滑屏的算法就可以了了,

网友A:
什么叫系统支持?

肯定要有某个器件检测到这种动作,至于这个器件怎么检测动作,既可是这个器件的独立动作,也可以是系统控制这个器件执行的动作。

网友B:
你得用电容屏才行!
而且你的驱动程序得支持某种算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