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双向可控硅

楼主(2012-09-10):
单片机是如何对双向可控硅进行过零检测的,不用光耦驱动,另外在交流正负半周时,单片机应该如何给可控硅触发信号呢?之前是用带过零的光耦驱动的,测得可控硅的触发信号像是交流的信号,那用单片机该如何做呢?弄了好几天,还是很困惑,望各位能指点下。

网友A:
如果负载不重,可不过0触发

楼主:
谢谢NE5532,是应用在单项交流电机上的,负载比较大,有的电机功率有3KW

网友A:
那就是普通光耦加过零检测电路,还没有你原来过零光耦来得简单,何必改呢。

楼主:
想直接用单片机检测过零,但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好

网友A:
单片机是热地的话,拿个电阻进外部中断就可以了,冷地想办法取信号,光耦变压器都可,我还是觉得过零光耦最好,固态继电器更好。

网友B:
光耦驱动的可控硅的触发信号怎么能是交流的呢,应该是一个周期几个过零点才对呀,一个过零点一串触发脉冲